求助,pcb雕刻问题

楼主(2012-12-11):
拿到01机,迫不及待的在小板上刻图。但是不是深了就是浅了。
不知道成功人士用的什么刀,artcam的参数是怎么设置的。

楼主:
上图的都是v刀刻的,感觉v刀刻出来的线径太宽了。直接把焊盘或者走线的铜皮都吃没了。  钻头不大敢弄,已经折掉两根了。

网友:
我用V刀和玉米刀刻过好的,0.2的V刀来刻边角,0.8的玉米刀来铣大面积。。。效果不错。

昨天又用三棱刀来代替V刀失败,可能是刃径设错了,导致刻边角的地方都刻得多了一些,线断了。

如果底面平的话我就刻0.1mm深。

网友:
PCB板不平

楼主:
请问一下,pcb如何修边?就是按禁止布线层割开成单个的pcb

楼主:
pcb下边就是硬泡沫。材料的弹性也把板子不平的因素给抵消掉了。

网友A:
天,你居然把板子放泡沫上了?那你如何控制进刀量?

如果你要成功要做两件事,要买好的覆铜板,要平的。。。另一件事是先用机器把下面的垫板铣平。

割开,你就按铣禁止层的外轮廓就行,但一定要记得先铣电路再裁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你居然把板子放泡沫上了?那你如何控制进刀量?

如果你要成功要做两件事,要买好的覆铜板,要平的。。 ...

是这样的,我的板厚是1.2mm,割铜皮我设置的0.2mm,
我是把v刀对齐到板子上,万用表打刚好通的样子。然后开始割,以那个点为三维坐标系的原点。
生成的两个tap文件,一个用于割电路,一个想来开边。但是现在电路能割好,切边却没弄好,今天上午搞断掉3把钻头,一把v刀了。

我觉得可能是artcam里面的刀具设置问题,有下切步距,行距,进给率,下切速率,主轴转速,一堆参数。不知道对应到配的两把刀应该如何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我的板厚是1.2mm,割铜皮我设置的0.2mm,
我是把v刀对齐到板子上,万用表打刚好通的样子。然后 ...

切边一般用玉米铣刀

网友:
我也用玉米刀来切边。。。

网友:
雕刻成这样子,肯定板不平,没有固定好,固定的方法我试过,用热熔胶粘住,就是把外面一圈都粘,加工好板子后,用开水一洗,胶就软化了,用双面胶很多时候粘的不太牢固会松
钻头是用来钻孔的,不能切边。玉米刀还真的好用,不过最好用的还是进口刀了

网友B:
0.2太深了吧,一般0.17差不多了。楼主是用的平板吗?啥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0.2太深了吧,一般0.17差不多了。楼主是用的平板吗?啥牌子的

三星note 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