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外部中断是否设计有缺陷还是我的程序问题?(问题解...

楼主(2012-12-11):
我用的是STM8L151K4,用的是PB0端口,平时电平为高电平,有信号时低电平中断,问题现在来了,中断可以进去,就是反复中断,退出不了,在中断里也清除标志了!

CPU_CCR|=0X20;
    CPU_CCR|=0X08;
PB_DDR_DDR0=0;      //INT
PB_CR2_C20=1;       // 使能外部中断
EXTI_CR1 |= 0x00;  //

#pragma vector=EXTI0_vector   // 电表脉冲检测
__interrupt void EXTI0_Server(void)
{
    if((EXTI_SR1&0x01)==1)
    {

        EXTI_SR1 =0x01;
}

}
现在问题:只要端口为低电平,中断就退出不了,反复中断,主程序都不跑,大家看看是程序问题吗?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看了英文手册发现错误了!

网友(2013-05-24):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看了英文手册发现错误了!

都是些不说如何解决问题的帖子.顶一顶,好记性.

网友(2014-07-11):
楼主能说说如何解决的吗?

网友(2019-06-25):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看了英文手册发现错误了!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了,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
我看datasheet上没有说要特别注意的点,烦请提点一下,谢谢!

网友:
低电平中断本来就是这样,低电平未解除,不重新进入就不对了。
低电平中断不等同于下降沿中断,程序处理时需注意

网友:
问题已解决:

    EXTI_DeInit();
    //enableInterrupts();        //在配置中断前不能使能总中断,否则配置不成功。
    GPIO_Init(HSJ160_INT_GPIO_PORT,HSJ160_INT_GPIO_PIN, GPIO_Mode_In_PU_IT);
    EXTI_SetPinSensitivity((EXTI_Pin_TypeDef)HSJ160_EXIT_PINX, EXTI_Trigger_Falling);   //配置为下降沿中断
    enableInterrupts();                //配置IO中断模式后,再开启总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