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便携式B超仪的电源问题

楼主(2012-12-11):
那位之前做过便携式B超仪吗,电源大家是怎么设计的?用到变压器了吗?望指教~

网友A:
多大功率。。。。功率不大的话,可以用电源模块,嘎嘎,看我的签名

网友B:
如果是PC平台,用电脑电源+开关电源模块的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大功率。。。。功率不大的话,可以用电源模块,嘎嘎,看我的签名

能否有实测的数据参数贴上来一份看看, 比5W一下的DCDC, 输入DC24V,输出±15V,  因为要给运放供电, 噪声纹波等有技术要求, 看看参数能做到何种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PC平台,用电脑电源+开关电源模块的方式

不是呢,是编写的手持设备~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呢,是编写的手持设备~

这么厉害?B超做到手持的话发射接收电路的体积有得研究了。

网友C:
用到了 这是肯定的

用高频变压器  DCDC  体积小的话 频率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厉害?B超做到手持的话发射接收电路的体积有得研究了。

嗯,这部分还在弄呢,我还是学生,逐渐摸索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到了 这是肯定的

用高频变压器  DCDC  体积小的话 频率更高

哦,电池你是用多大的呢?我们想先用电池,再用升压电路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电池你是用多大的呢?我们想先用电池,再用升压电路做.

看你探头功率了
计算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的是非手持的 可以说是便携的 功率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探头功率了
计算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的是非手持的 可以说是便携的 功率比较大 ...

哦 谢谢了 我们这个功耗其实也不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谢谢了 我们这个功耗其实也不小......

超声的不好做 都做了一个月了

网友:
手提便携式B超仪的话! 开关电源了,探头要1百多伏的高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这部分还在弄呢,我还是学生,逐渐摸索中

厉害!中国的医疗器械靠你们了

网友:
对了,之前打样的变压器没用上 也是做超声的,
最高可以 12v升300V 设计30w  max668驱动 反激的 可以手动调节输出电压  R8变压器
我pcb电路随便画的布线不好  100V 带10W 负载没问题
免费提供原理图 PCB图 和 一片PCB ,技术支持尽力但是不保证
有需要的可以给我发消息 当时做的是30元一个 便宜20一个 可以提供5个 不讲价 邮费自理

网友C:
调试笔记
http://bbs.21ic.com/forum.php?mo ... 02419&epclose=1

网友:
肯定要用到变压器,否则探头激励的高压的部分怎么弄

网友:
功耗大的其实是数字部分,前端的功耗不会太多,电压高用的是储能电路,电流不会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调试笔记
http://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2419&epclose=1

此链接无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电池你是用多大的呢?我们想先用电池,再用升压电路做.

某B型相控阵产品,阵元64,电池用12V 10000毫安时的锂电池组。。。手持B超的功耗要很注意,电源部分要严谨。

网友(2014-02-20):
引用 楼主:
嗯,这部分还在弄呢,我还是学生,逐渐摸索中

你好,方便说一下QQ吗?我的362395225,我也是学生,老板让做这块儿,才开始做,可以请教你一些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