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控制步进电机的时候,如何实现升频和降频啊???

楼主(2012-12-11):
也就在定时器输出脉冲的过程中,如何修改频率???求大侠指点啊。

网友A:
按需改变定时器的定时时间,分频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需改变定时器的定时时间,分频系数。

谢谢大侠指点,。能不能在不影响输出的情况下,实时修改。我要利用它实现步进电机的加减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