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后, 装修,想在车库里安个像样的电工工作台,征求....

楼主(2012-12-11):
过年后, 装修,想在车库里安个像样的电工工作台,征求大家建议
这辈子,不可能再买房了,其实还有N多的银行还贷,所以想趁装修的时候,顺便给自己“贪便宜”。

第一, VAC电源, 一排插座, 20个够不? 每个都有开关,全部固定在墙上,加个漏电保护;
第二, 吊柜, 靠一侧墙, 1.5米以上到顶,多安些, 用普通的松木,看的环保, 格挡要多;
第三, 上次看到, 哪位老兄,晒老外的车库,螺丝刀插了一排,非常好的点子, 有这张图的麻烦 发一下;
第四, 焊接抽风,是否必须?
第五, 工作台, 如何能快速整理,否则会被警告的, 呵呵
第六, 设备放车库,感觉不保险, 示波器啥,也挺值钱的,
第七,  考虑中。。。
第八,
。。。。

网友A:
这个要看车库有多大
1.插座选个有USB5v输出的,到时候方便
2.最好根据设备尺寸定做,示波器,信号发生器...
3.做个架子搞定
4.非常有必要
5.这个要靠好习惯
6.装个简单的防盗吧,至少车在时也可以防防
7.增加机械设备,台钳,钻床,雕刻机不能少啊,加工外壳方便

网友:
实验室必备

220 to 220

220 to 110

网友B:
居然有车库,了不得

网友:
车库 == 新技术

网友:
貌似很多大公司都是从车库起家的,看好你啊

网友:
车库==放车床的仓库,,,,,,,机电都搞了,,厉害........

楼主:
目前 车库什么都没有, 等明年开春后开始 搞

机械加工  需要的, 呵呵忘了, 谢谢提醒

网友C:
楼主不要忘记电源全隔离,并外壳可靠接地。

抽风还是要的,车库很潮的话,零件放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要忘记电源全隔离,并外壳可靠接地。

抽风还是要的,车库很潮的话,零件放不住。 ...

做好隔离和环境是需要的,购置设备量力而为
看来大胡子叔叔是搞电源的。。。

网友:
抽风很有必要

网友:
排风地不要,又不是批量生产,浪费空间!台子设计成L型或U型,可放置电脑!

网友:
车库是亮点。

网友:
楼主示波器可以选择鼎阳的哦,性价比比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车库有多大
1.插座选个有USB5v输出的,到时候方便
2.最好根据设备尺寸定做,示波器,信号发生器... ...

7.增加机械设备,台钳,钻床,雕刻机不能少啊,加工外壳方便,这条超级重要!

网友:
装冷暖空调,维持合适的室内温度和湿度,测量设备和机械加工的精度才有保证。

网友:
车库会不会比较容易潮?纯数字电路还好,搞个模拟电路放里面几天,参数是漂到天上去了!

网友:
车库..............
唉,屌丝仰面泪奔路过

网友:
lz   我和你握手了
我有2个车库,目前都开始搞了。

以前2个车库都是出租出去的!

网友(2015-09-24):
引用 网友D:
大胡子的工作台咋样的?可否展示一下:)

没有工作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在家里干活啊?没有工作台,你的阿凡达怎么搞出来的?

地上,阳台上,都是我的战场~~

网友:
你是要苹果的路吗?

网友:
家里实在没地方,目前在车库卫生间。

我就是简单弄了一下。

首先考虑的是照明和通风。
照明我用的是9.9包邮的10WLED射灯。用了三个。比较渣,LED显色不是很好,很多芯片丝印看不清楚。本来可以开门的不过心理素质差 坐在车库被人来人往的看很不舒服。

后来换了一个40W 的节能灯。感觉还是不舒服。

通风是在墙上开了一个120mm的口,墙外15元买了个风帽。装了个 换气扇。那噪音。。。。。。 后期准备用吊扇调速器改一下。

还有就是网路问题,刚开始想过wifi。电脑一个信号,手机时通时断。幸亏以前买了根网线做其他用途,还剩下4根线。刚好还有闲置无线路由。就在车库挂了个路由。

桌子就是随便找了个桌子。当时想弄吊柜的,无奈墙上有下水道管子和自来水管。就没弄,准备弄几个万能货架完事。

不知道楼主车库层高多高 面积多大。  如果就是楼房的那种普通车库。就不要想外国的那种高大上了。

还有楼上说的潮湿问题,我没遇到过。这里还是很干燥的。另外现在的建筑都做防水,应该不是问题。(地下另说)

好吧 我的车库还有个下水道口和马桶,要不时的补水。不然会反味。    反正我只在下面焊接。和部分测试。

有条件我绝对不会选择车库。

网友:
有车库的房子,土豪啊。

网友:
有自然光,通风透气的地方才有精神,不然太压抑。

网友:
居然有车库.壕大腿还有位置吗

网友(2016-11-21):
引用 网友B:
居然有车库,了不得

新盖茨即将诞生。

网友:
土豪你好,示波器不用放在车库吧,俺家车库只放铣床和雕刻机之类的机械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