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怎么和vmware虚拟的xp共享文件,要求不能下载外部软件!

楼主(2012-12-11):
如题!可以吗?

网友:
安装vmware tools

网友:
下载2楼的软件。将一个格式化成LINUX和WINDOW都能访问的格式。让后共享之。成也!

楼主:
看清题意!不能下载!

网友:
vmware tools 一般被认为是vmware的一部分吧
就像另一个解决方式:samba算linux发行版的一部分一样
如果一定不装vmware tools, samba, ftp服务器等工具,你也可以做到:vmware挂载物理硬盘。不过太蛋疼了,严重不建议。

网友:
1.直接挂载硬盘,卸载,挂载,卸载挂载……
2.U盘 VM的虚拟机支持U盘。
3.安装好 vmware tools (这个只是插件,比samba和linux 的关系还近,默认你已经下载了(又可能你已经装了但不知道),不需要联网就能安装)之后,编辑虚拟机,添加共享文件夹。XP虚拟机下一样。共同访问主机的一个目录,三者连通,最好了。
4.linux下安装samba,只要在一个网段,就可以访问共享。

我都做过,都好用,建议3。

网友:
感觉还是virtualBox好用,增强工具是默认装载的,直接就能装.感觉vmware应该也有但是LZ没找到而已.

网友:
ctrl+c ctrl+v 搞定

楼主:
vmworkstation没有,被删掉,只有vmware player,有木有办法

网友:
可以直接拖在两者间拖拽文件的,你试试

网友:
确实能拖,以前不知道,开了个共享目录

网友:
用VBOX吧,免费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