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无符号字符型数组转换为浮点型数”程序

楼主(2012-12-11):
各位高手:
        有没有“字符型数组转换为浮点型数”程序,例如:unsigned char a[]={'-','1','.','5'}     转换为浮点型的-1.5;
                                                      unsigned char a[]={'1','.','5'}         转换为浮点型的1.5;
                                                      unsigned char a[]={'-','1','5'}         转换为浮点型的-15;
                                                      unsigned char a[]={'-','1','5','.','5'} 转换为浮点型的-15.5;
       无符号字符型数组里的数是通过键盘输入的,小数点的位置根据输入数的带着在变化,如,输入-1.5,小数点在第3位,输入-15.5,小数点在第4位,请问可以用一个子程序将以上情况全部包括吗?

网友:
这个问题不难,好好把c语言补补吧

网友:
不在乎消耗的话用sscanf可以,不然就从左到右一点点扫呗- -

网友A:
VC中可以用atof()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中可以用atof()

我是用的ICCAVR6.31 ,主要是要将键盘输入的数转换成浮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