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tiny24 isp 有特殊要求吗?

楼主(2012-12-11):
最近要用一款少管脚的单片机 相中了ATtiny24单片机。 之前玩的是avr的mega16,对avr系列单片机略通晓点。谁知这款单片机isp死活烧不进去,芯片ID也读取不到,老是提示进入编程模式失败。所以想问问 用过的人,是这款单片机的isp有特殊之处吗?还是一般的isp烧写器不能用?还是我买到了假芯片?  各位路过的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过吗? 自己先顶一顶。  不行的话 就只有换其他单片机了。

楼主:
有用过 AVR tiny系列单片机的吗?

网友A:
我在用,没任何变化,串行 并行都能写

网友B:
可以ISP编程,
用PA456和PB3脚,

网友C:
买到翻新的了吧?翻新的大多出现这种情况,或者复位引脚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用,没任何变化,串行 并行都能写

谢谢你的回答,这个问题困扰我啊。
你的下载器 有什么特别的吗? 就普通十几元一根的isp下载线吗?顺便问下,你接外部晶振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ISP编程,
用PA456和PB3脚,

我的管脚也是这么接的。  不知问题出在哪里。
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到翻新的了吧?翻新的大多出现这种情况,或者复位引脚的问题。

复位引脚会有什么问题, 加一个上拉电阻接到Vcc?

网友:
引用 楼主:
复位引脚会有什么问题, 加一个上拉电阻接到Vcc?

上拉当然是要接了,另外如果是翻新芯片的话最容易出问题的就是复位脚,所以最主要的就是要先弄清楚是否翻新,如果不是翻新复位脚当然不存在问题。

楼主:
嗯  谢谢你 我去试试看。
我在马潮老师的书里也找到了。
《AVR单片机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实践》p130:
“当PC机对AVR编程时,需要先将SCK和RESET引脚拉低,使avr芯片进入SPI编程模式,然后通过SPI口进行下载操作。因此在设计avr系统硬件时,如果考虑SPI口实现ISP的功能,则R1(上拉电阻)不可省略。此时R1起到了上拉隔离作用,正是有了R1,才能使用用户在外部对RESET引脚施加低电平(0V)。当编程下载完成后外部一旦释放RESET,该引脚通过R1又被拉成高电平,avr就直接进入了正常运行工作状态。R1阻值在5~10KΩ之间,太大和太小都不合适。”

楼主:
问题终于解决了。 是电路连错了。 所以出了问题一定要认真检查电路,我之前坚信电路没有问题,最后就出在连线上。 上拉电阻也加了,不加貌似也可以。
做电工要严谨啊。 谢谢各位帮忙。 结贴。

网友D(2013-05-21):
楼主ISP电路如何接的?我也碰到个奇怪的问题,ATtiny24A,进得去debugWIRE,可是ISP进不去?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ISP电路如何接的?我也碰到个奇怪的问题,ATtiny24A,进得去debugWIRE,可是ISP进不去?奇怪。。。 ...

我知道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