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路由器-想通过网口连接开发板烧写程序-要如何配置?

楼主(2012-12-11):
情形1: 进行WinCE底层开发,希望通过网线来更新image (nk.bin)。或者在U-boot中想用网络来升级Linux image。
情形2: 进行Linux底层开发,直接将文件系统放在PC上, Linux系统通过网络来挂载PC上的文件系统。

我以前都是PC和开发板连接到同一个路由器上面,正确配置,就可以正常烧写boot/image到板子上,开发板挂载PC的根文件系统。

可是现在没有路由器,我希望直接将PC网口和板子网口连接起来完成这些工作,这个可以吗? 一定要买路由器吗?
如果可以,我该如何配置,安装什么软件呢?
记得几年前是用VMware设置虚拟机与Host的网络连接方式就可以了。 现在我是实机开发,不会了……

网友A:
不需要路由器,直接用网线将arm板子和你的PC机连在一起,网段设成同一个网段,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路由器,直接用网线将arm板子和你的PC机连在一起,网段设成同一个网段,就可以了 ...

   但是笔记本一般都有一个有线网卡,一个无线网卡,我用无线网上网,用有线网口连接开发板,这个时候可以分开控制设置两个网卡的IP地址吗? 在网络连接上面,一般只有一个设置的地方?
还有我是否需要安装一个DHCP服务器软件,这个是必须的吗?

网友B:
windows下,每个网络适配器的IP等设置都是独立的。
用不用DHCP看你wince的设置。如果是动态获取就需要,静态就不需要。个人建议设置成静态,简单,还能减小不稳定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dows下,每个网络适配器的IP等设置都是独立的。
用不用DHCP看你wince的设置。如果是动态获取就需要,静 ...

谢谢大家,今晚回家试一试,不行再求助

网友C:
网线需要做个处理,13、26做交叉处理,也就是要做成交叉线。之前这个事是路由器帮你完成的。
然后就是正确设置好IP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线需要做个处理,13、26做交叉处理,也就是要做成交叉线。之前这个事是路由器帮你完成的。
然后就是正确 ...

问一下: 平常我们买ARM开发板带的网线可以吗? 这些网线应该是直连的?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不过建议你用万用表测试下,看看是否是交叉的。
如果不是交叉的接上也不会烧板子,只是不通而已!

网友:
现在的电脑网口基本都是自适应的,交叉线和直连线可以自动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