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触发电路

楼主(2012-12-11):
看到几乎用了光耦隔离的都是用的光控可控硅的光耦来作触发、

但是本人手边只有一些 TLP521、有没有方法能用上这些光耦来做触发?、

网友A:
这要看耐压,以及是否双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耐压,以及是否双向

TLP521 不是光可控硅、

Vceo = 55V
Veco = 7V

难道是不能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TLP521 不是光可控硅、

Vceo = 55V

不是不能用,只是在设计电路时要考虑它的这些特性

网友B:
光耦+整流桥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光耦+整流桥就可以了

具体怎么做,说一说呗

网友:
本人原先的账号啊、竟然没被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具体怎么做,说一说呗

关键是双向导通,当然光耦的耐压是需要考虑。我也是菜鸟,还请大牛出来指点一下

网友D:
买点呗,也不贵,会省很多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双向导通,当然光耦的耐压是需要考虑。我也是菜鸟,还请大牛出来指点一下 ...

虽然已经买了 MOC3052 解决问题、不过你这图我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点呗,也不贵,会省很多麻烦

大实话、

网友(2013-01-12):
可以的,看外围电路怎么设计了

网友(2013-02-23):
楼主你好,我现在也是在用moc3052移相触发双向可控硅,
如上图,J6是一个接口,将220V交流电源和加热炉串接在这个上面,(这个电路还包括交流零点检测,这里先不用他,)再用单片机的PB5输出一个100Hz的触发脉冲,用万用变测加热炉两端的电压,不应该是一个不变的值吗?因为100Hz正好是交流电50Hz的两倍啊,可是万用表输出的结果是一直在变啊?实在不解在,还请知道的高人指导指导!!!

网友(2015-12-24):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双向导通,当然光耦的耐压是需要考虑。我也是菜鸟,还请大牛出来指点一下 ...

整流桥画错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