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这个变频器里面的大功率电阻阻值是多少呢?

楼主(2012-12-11):
电阻烧了,不知道阻值多大合适呢?

网友A:
你用的是哪家的变频器?两个220欧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哪家的变频器?两个220欧的电阻。

谢谢您,这个写着是苏州中仁电器的。

网友B:
这个电阻烧了,有可能是有其他故障了,IGBT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阻烧了,有可能是有其他故障了,IGBT玄啊

是啊,该如何测试igbt的好坏呢?这个变频器没用几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该如何测试igbt的好坏呢?这个变频器没用几次。

用万用表的蜂鸣器档正端表笔接在P+,负端表笔依次量uvw查看是否有短路,无短路就阻值是无穷大,但表笔反过来是通的,大概有400 -600欧的阻值

用万用表的蜂鸣器档负端表笔接在P-,正端表笔依次量uvw查看是否有短路,无短路就阻值是无穷大,但表笔反过来是通的,大概有400 -600欧的阻值

以上任何一路有短路现象,变频器就坏了。

P+、P-是母线电压,就是大电容两端的。

注意,不要带量,否则后果自负。

网友:
看滤波电容的值,用5W,27R应当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