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ls138怎么让数码管闪烁

楼主(2012-12-1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很简单 通过74LS138控制LED的位选就能实现秒闪/分闪,流程上对按键次数计数就可以了

网友:
用软件做比较好一点,想怎么闪就怎么闪,原理就是用一个显示缓冲区,在要闪的位间隔一段时间送空码和要显示的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