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阿莫雕刻机用的V刀

楼主(2012-12-11):
最近买了阿莫的机器,是01型号,在淘宝网上买了几把20°的0.1mm的V刀,使用过程中发现会断刀,出现两个两次了,是不是刀具不好,在上海利雕店买的,8块钱一个,传几张雕刻的板子给大家分析分析,

网友:
请教一下,这个电路板上白色的那一层是什么呀?保护膜吗?

网友:
加快主轴,降低给进

网友A:
看起来有毛刺!进给调到F100转速调到最高!

网友:
我用禾宇的机器一直用利雕2.2的V刀,正常雕刻不会断刀,断刀都是侦测高度时刀碰到没有铜箔的地方断的

网友B:
我开始也用利雕的V刀经常断刀,后来发现这个和PCB材质也有关的,纤维底的板子容易断刀,电木的就好多了。另外可以用三棱刀,这个结实,我雕了10多张板了,一点问题都没有。只是三棱刀雕出来边有点毛,需要用砂纸打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有毛刺!进给调到F100转速调到最高!

最近刚开始雕刻版子,是有不少毛刺,主轴转速是10000,F值没注意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开始也用利雕的V刀经常断刀,后来发现这个和PCB材质也有关的,纤维底的板子容易断刀,电木的就好多了。另 ...

那我去买点电木的覆铜板,那个三棱刀是什么规格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去买点电木的覆铜板,那个三棱刀是什么规格的?

我用的0.2mm30度的三棱刀,三棱刀和V刀差不多的,只是V刀是半边,三棱刀是三个面,其它规格一样的。电木的覆铜板比较脆,相对于纤维板来说更容易断,不过用来做试验板还是不错的,这个你要考虑进去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去买点电木的覆铜板,那个三棱刀是什么规格的?

我雕刻机使用0.1的20度V刀速度F300以内完全不会断刀,F600时候搞断过一次到!雕刻无毛刺!
我是玻纤板覆铜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0.2mm30度的三棱刀,三棱刀和V刀差不多的,只是V刀是半边,三棱刀是三个面,其它规格一样的。电木 ...

板子铣削多余的铜,用什么刀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铣削多余的铜,用什么刀具?

我是直接用0.2MM的V刀或者三棱刀铣的,这个比较花时间。下面图上的效果就是用三棱刀0.2mm铣出来的,板子不平所以只能铣深点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开始也用利雕的V刀经常断刀,后来发现这个和PCB材质也有关的,纤维底的板子容易断刀,电木的就好多了。另 ...

z轴下刀速度太快了,就容易断刀,我都是用最好的纤维板的。基本上没断过刀,主轴转速24000、f30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z轴下刀速度太快了,就容易断刀,我都是用最好的纤维板的。基本上没断过刀,主轴转速24000、f3000。 ...

我碰到断刀都是在走线的时候断的,很奇怪,进给调成2MM/S都断,而且感觉是纤维板有点粘刀所以就断了,不知道是不是转速太快了,调的8000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