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设计DC-DC电源12v转400v该用什么拓扑呢?

楼主(2012-12-11):
大家好!我想制作一个12v转400v的DC-DC电源,功率要200w左右。输出电压要在300-400v范围内可调。请问什么样的拓扑(结构)比较适合呢?
希望大家能给与指导,如果有电路图就更好啦,感激不尽。

网友:
请问是做电鱼机吗?有意弄一个到水库电鱼

网友A:
这个功率级别,肯定是推挽最合适。逆变器一般就是采用推挽先升压再逆变的。

网友:
偏磁是推挽最大的毛病

网友:
我正在做 不过功率30w 还有很多问题 明天上传

网友B:
那一定是推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功率级别,肯定是推挽最合适。逆变器一般就是采用推挽先升压再逆变的。 ...

谢谢,那请问如果用boost结构,会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一定是推挽

谢谢!那如果用boost结构会有什么问题吗?与推挽结构的优缺点是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那请问如果用boost结构,会有什么问题吗?

boost的占空比太大,开关管峰值电流和电感峰值电流也会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ost的占空比太大,开关管峰值电流和电感峰值电流也会很大

你的意思是,boost电路收到功率的限制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boost电路收到功率的限制吗?

输出 400V,用boost你需要一个500V的MOSFET。输入20,输出400V,占空比是95%。输出200W,输出电流0.5A,那么电感的平均电流高达1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 400V,用boost你需要一个500V的MOSFET。输入20,输出400V,占空比是95%。输出200W,输出电流0.5A, ...

哦,学习了。那请问这个占空比95%是怎么得到的呀?我是初学,见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学习了。那请问这个占空比95%是怎么得到的呀?我是初学,见笑了。

D=(Vout-Vin)/Vout

网友:
电流型的推挽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