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4 MDK+LPC2292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2-12-11):
用JLink在keil4+MDK+LPC2292的环境下仿真出现了一个问题:有的中断程序不执行,我初始化了两个定时中断服务程序 timer0_irq()和timer1_irq()
程序如下:

/*
*********************************************************************************************************
** 函数名称 :Timer0_irq()
** 函数功能 :定时器 1 中断服务程序
** 入口参数 :10us
** 出口参数 :
*********************************************************************************************************
*/
void __irq  Timer0_irq()
{
    static  uint8  count100us = 0;
    static  uint8  count500us = 0;
    static        uint8  count1ms = 0;

        flag10us = 1;                // 10us time out flag = 1;

    count100us++;
    if(count100us>9)        // 100us time out flag = 1;
    {
       count100us = 0;
       flag100us = 1;
    }

    count500us++;
    if(count500us > 49)        // 500us time out flag = 1;
    {
       count500us = 0;
       flag500us = 1;
    }

        count1ms++;
        if(count1ms>99)                // 1ms time out flag = 1;
        {
                count1ms = 0;
                flag1ms = 1;
        }
    T0IR = 1 << 0;  // 清除定时器0的MR0中断标志
    // 在中断服务程序的最后必须清VICVectAddr寄存器
    VICVectAddr = 0x00;
}

/*
*********************************************************************************************************
** 函数名称 :Timer1_irq()
** 函数功能 :定时器 1 中断服务程序
** 入口参数 :
** 出口参数 :
*********************************************************************************************************
*/
void __irq  Timer1_irq()
{
    static  uint8  count100ms = 0;
        static  uint8  count500ms = 0;

        IO3PIN = IO3PIN ^ (1<<WDI);                //watching dog

    flag10ms = 1;      // 100ms flag

    count100ms++;
    if(count100ms > 9)
    {
       count100ms = 0;  // 500ms flag
       flag100ms = 1;
           getTachoP();             // get 600ms  tachoMeter pulse
       getSpeedP();                   // get 1000ms speedMeter pulse
    }

        count500ms++;
    if(count500ms > 49)
    {
       count500ms = 0;  // 500ms flag
       flag500ms = 1;
    }

    T1IR = 1 << 1;  // 清除定时器0的MR1中断标志
    // 在中断服务程序的最后必须清VICVectAddr寄存器
    VICVectAddr = 0x00;
}
/*
*********************************************************************************************************
** 函数名称 :Timer0Init()
** 函数功能 :定时器 1 初始化
** 入口参数 :
** 出口参数 :
*********************************************************************************************************
*/
void Timer0Init()
{
    T0TC = 0;       // 设置计数器初始值0
    T0PR = 0;       // 设置预分频值0

    // 3: T0MCR|=3<<0 产生MR中断标志,同时复位T0TC寄存器
    T0MCR  |= 3 << 0;  // 设置为MR0中断
    //Fpclk  --> 定时10us
    T0MR0 = Fpclk/100000;
    T0TCR |= 1<<0;   // 启动定时器计数

    //---- 定时器中断设置 ----------
        VICVectCntl4 |= 0x20 | 4;      // 分配向量IRQ slot
    VICVectAddr4 = (uint32)Timer0_irq;
    VICIntEnable |= 1 << 4;
}

/*
*********************************************************************************************************
** 函数名称 :Timer1Init()
** 函数功能 :定时器 1 初始化
** 入口参数 :
** 出口参数 :
*********************************************************************************************************
*/
void Timer1Init()
{
    T1TC = 0;       // 设置计数器初始值0
    T1PR = 0;       // 设置预分频值0

    T1MCR  |= 3 << 3;  // 设置为MR1中断
    //Fpclk  --> 定时10ms
    T1MR1 = Fpclk/100;
    T1TCR |= 1<<0;   // 启动定时器计数

    //---- 定时器中断设置 ----------
        VICVectCntl3 |= 0x20 | 5;      // 分配向量IRQ slot
        VICVectAddr3 = (uint32)Timer1_irq;
        VICIntEnable |= 1 << 5;
}

在仿真调试的时候,只能进入timer0_irq()中断程序,timer1_irq()中断程序始终进不去,
在实际运行的过程中,程序是能够正常执行的,这种写法我在ADS中也多次用过,没有出现问题,有对Keil仿真比较了解的,帮忙看看

楼主:
没有人看,自己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