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深入浅出学习,流水灯就遇到麻烦了,求教

楼主(2012-12-11):
我跟着书写的程序,我对照过没发现什么问题,但编译就错误
#include < iom16v.h>
#include < macros.h >
void Delay_ms( unsigned int Time )
{
unsigned char n;
         while(Time>0)
         {
                for ( n=1;n<187;n++ )
                        {
                                NOP();
                        }
                        Time--;
         }
}
void main(void)
{
    DDRC=0xFF;
    DDRB=0xFF;
    DDRD=0xFF;
    PORTC=0xFF;
    PORTB=0xFF;
    PORTD=0xFF;
        while(1)
        {
                        PORTB=0b11111110;
                        Delay_ms(200);
                        PORTB=0b11111101;
                        Delay_ms(200);
                        PORTB=0b11111011;
                        Delay_ms(200);
                        PORTB=0b11110111;
                        Delay_ms(200);
                        PORTB=0b11101111;
                        Delay_ms(200);
                        PORTB=0b11011111;
                        Delay_ms(200);
                        PORTB=0b10111111;
                        Delay_ms(200);
                        PORTB=0b01111111;
                        Delay_ms(200);
        }
}
错误显示!E liushuideng.c.o(55): multiple define: '_main',重复定义了main函数,初学者发现不了问题求教

网友:
我看了一下,好像也没有错,有时候也不一定就是MAIN的错,可能是其它地方的错

楼主:
我整个错误提示是这样的
C:\icc\bin\imakew -f x1.mak
    iccavr -c -IC:\icc\include\ -e -DATMEGA -DATMega16  -l -g -Mavr_enhanced  E:\AVR\XXX\liushuideng.c.c
    iccavr -o x1 -LC:\icc\lib\ -g -ucrtatmega.o -bfunc_lit:0x54.0x4000 -dram_end:0x45f -bdata:0x60.0x45f -dhwstk_size:16 -beeprom:1.512 -fihx_coff -S1 @x1.lk   -lstudio -lcatmega
!E liushuideng.c.o(55): multiple define: '_main'
C:\icc\bin\imakew.exe: Error code 1
Done: there are error(s). Exit code: 1

网友:
楼主的程序编译通过,检查一下软件是否有问题吧

网友:
试试用
int main()
{

  return 0;
}

网友:
问题出在哪里啊???

网友:
我用ICC AVR7.22试过了,程序编译没有问题啊

楼主:
搞好了,应该是软件设置问题,重装软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