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大神帮我分析下这个单键开关机电路是否可行

楼主(2012-12-11):
最近想自己搞个小的手持仪玩玩,但是不知道单电源开关机电路怎么设计,手头刚好有带有EN使能脚的TPS7333Q电源芯片,故画了这么一个电路。
其实主要目的是想能够在实现单电源开关机的基础上,能够将按键利用起来。
请各位大神帮我分析下是否可行,有没有什么风险?需要怎么改进?
若个大神有成熟的电路推荐给我学习也可以。

编辑原因;补充一下,我用的单片机是M16。

楼主:
还请各位大神能帮我分析一下,主要在于关机过程,能不能成功,会不会因为电压过低造成系统复位或跑飞,造成关机不成。

楼主:
帖子沉的好快~看来我发的时间不对

楼主:
自己顶下贴

网友A:
IO口接三极管反相控制POWERON
单片机VCC降低的过程中,可能会把POWERON拉低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E5%8D%95%E9%94%AE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E5%8D%95%E9%94%AE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口接三极管反相控制POWERON
单片机VCC降低的过程中,可能会把POWERON拉低

谢谢指点,这两个帖子之前也看过,不过他们用的都是mos管或者三极管,当时没仔细想,刚再看一遍发现其实直接将他们电路里的mos管直接换成我的电源芯片就可以了……反正都是起关断和导通作用。
谢谢了。
准备用许工的那个电路

网友(2014-12-17):
收藏单键开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