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S-II 消息邮箱

楼主(2012-12-11):
我有一个程序是用一个按键控制一个灯的亮灭,通过消息邮箱来实现通信,,用信号量的程序已经通过了但是用信号量的时候出了点错误,遇到的问题是当我按下按键的时候没有实现LED的反转,另外还有两个灯是以不同的频率闪烁的以便观察程序是否运行,但是按键按下以后另外两个LED也不闪烁了,可以确定的是其他部分都没有错误,出错的地方是在任务部分,这是源代码中任务函数部分希望高手能够告诉我怎么修改谢谢啊.

#include "includes.h"

OS_EVENT *KEY_LED3;
INT8U *Mbox_KEY_LED3;
INT8U err;

OS_STK TASK_LED1_Stk[TASK_LED1_Stk_Size];
OS_STK TASK_LED2_Stk[TASK_LED2_Stk_Size];
OS_STK TASK_LED3_Stk[TASK_LED3_Stk_Size];
OS_STK TASK_KEY_LED_Stk[TASK_KEY_LED_Stk_Size];

void TASK_Start(void *p_arg)
{
        (void)p_arg;
        KEY_LED3=OSMboxCreate((void *)0);
        OSTaskCreate(TASK_LED1,(void *)0,
        &TASK_LED1_Stk[TASK_LED1_Stk_Size-1],TASK_LED1_Prio);

        OSTaskCreate(TASK_LED2,(void *)0,
        &TASK_LED2_Stk[TASK_LED2_Stk_Size-1],TASK_LED2_Prio);

        OSTaskCreate(TASK_LED3,(void *)0,
        &TASK_LED3_Stk[TASK_LED3_Stk_Size-1],TASK_LED3_Prio);

        OSTaskCreate(TASK_KEY_LED,(void *)0,
        &TASK_KEY_LED_Stk[TASK_KEY_LED_Stk_Size-1],TASK_KEY_LED_Prio);

        while(1)
        {
                OSTimeDlyHMSM(0,0,1,0);
        }

}

void TASK_LED1(void *p_arg)
{
        (void)p_arg;
         while(1)
         {
                LED1(ON);
                OSTimeDlyHMSM(0,0,0,500);
                LED1(OFF);
                OSTimeDlyHMSM(0,0,0,500);
         }
}

void TASK_LED2(void *p_arg)
{
        (void)p_arg;
         while(1)
         {
                LED2(ON);
                OSTimeDlyHMSM(0,0,0,200);
                LED2(OFF);
                OSTimeDlyHMSM(0,0,0,200);
         }
}

void TASK_LED3(void *p_arg)
{
         INT8U *a=0;
        (void)p_arg;
         while(1)
         {
                  a=OSMboxPend(KEY_LED3,0,&err);
                if(*a==1)
                {
                        LED3(ON);
                }
                else
                {
                        OSTimeDlyHMSM(0,0,3,0);
                     LED3(OFF);
                }
                OSTimeDlyHMSM(0,0,0,50);
         }
}
void TASK_KEY_LED(void *p_arg)
{
        INT8U a;
        (void)p_arg;
         while(1)
         {
                 a=KEY_Scan(GPIOC,GPIO_Pin_13);
                  if(a==KEY_ON)
                {
                        *Mbox_KEY_LED3=~(*Mbox_KEY_LED3);
//                        if(*Mbox_KEY_LED3==1)
//                        {
//                                *Mbox_KEY_LED3=0;
//                        }
//                        if(*Mbox_KEY_LED3==0)
//                        {
//                                *Mbox_KEY_LED3=1;
//                        }
                        OSMboxPost(KEY_LED3,Mbox_KEY_LED3);

                }
                OSTimeDlyHMSM(0,0,0,2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