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ickedit可否只编译keil 4中被改变的地方?

楼主(2012-12-12):
slickedit可否只编译keil 4中被改变的地方?用slickedit链接keil4编译器,每次都要全部编译,真是慢哪。

网友:
求指点链接方法,我按照网上的试了很多次,貌似还是不行,我用的是KEIL 4 ,谢谢!

楼主:
http://blog.csdn.net/xuzhenglim/article/details/7232157

要注意
A.MDK ARM的BIN4.所在路径,命名MDKARM

       b.MDK UV4的路径 命名MDKUV4

       C.MDKARM连接所需要的必要lib所在的路径,命名MDKARM_LIB_PATH

       D.MDKARM_PATH 编译用到的系统库的文件路径
其中有句话是错的,仔细参考他的例程

网友:
设置好后能够完全脱离Keil窗口吗?

网友(2014-01-22):
话说楼主是怎么编译成功的,你说的问题是在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blog.csdn.net/xuzhenglim/article/details/7232157

要注意

哪句话啊,楼主说明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