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TT移植到IAR的方法,CPU是STM32

楼主(2012-12-12):
请问RTT移植到IAR的方法,CPU是STM32!~~谢谢

网友:
在bsp stm32的目录下放一个IAR的空工程,芯片类型,调试设置等按照你的需求配置下,并把它命名成template.* <后缀名依然是IAR的工程后缀名>,在rtconfig.py中把编译器修改成iar的,

然后在命令行下用:
scons --target=iar -s

即可自动生成IAR的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