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故障诊断仪技术揭秘

楼主(2012-12-12):
通过本文的介绍,您将对汽车故障诊断仪的技术及其架构有一定的了解, 汽车故障电脑诊断仪属于综合型汽车故障诊断仪,它需要相关的硬件和软件来支撑所有的功能,诊断仪需要符合各种类型的汽车诊断总线的要求,不仅要适应那些过时的陈旧的汽车总线,也要考虑满足各种新型的汽车总线技术。
诊断仪技术的发展
   汽车故障诊断技术是随着电子技术和汽车制造工艺的发展而日新月异。最早的基于汽车电控系统故障方法是:根据ECU内部设有简单故障诊断的程序,用灯的点亮、熄灯代码加以显示。维修人员按照熄灯的代码,确定故障发生部位,然后进行诊断及修理。这就是比较古老的脉冲脉故障诊断技术。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出现了一种携带式测试仪,它不仅能显示车载式自诊断装置的诊断输出值,而且使用者可以手工输人ECU的控制参数。这种仪器根据外界状态的变化进行诊断,具有交换数据及存储数据等功能。通过这种仪器,可以对车辆侧的ECU进行串联通信,能读出故障代码,能实时观察ECU内部的数据,进行车辆的故障诊断。随着汽车技术的发展,各大汽车公司相继进行了新的故障诊断工具的开发,使车用电子装备故障诊断出现了新的格局。这些诊断仪具有LCD的显示部,设有包含软件的插入口和与车辆联接的插接件的电缆线。使用时把电缆线前端的插接件与车辆专用的插接件相连接  利用串联通信进行故障诊断的工具,串联通信的故障诊断工具与一般诊断工具相比,其使用性更广泛也更方便。现在大部分电脑故障诊断仪采用高分辨率的彩色TFT液晶显示屏,存储器容量大,触摸屏输入,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汽车总线驱动电路

电阻下拉式驱动特点:
    常态电电压为0V,表示逻辑1;激活态电压为5V,表示逻辑0;此类车型有日产。
  CAN BUS驱动:一般采用专用控制器和总线驱动软性实现,专用控制器可以选用带CAN Bus的微控制器或独立控制器。一般各大微控制器厂家都有带CAN BUS控制器的MCU型号,如NXP STM都有丰富的型号可选。独立控制器常见的有SJA10000MICROCHIPMCP2515等。汽车故障诊断协议由J1939ISO15765等协议。
PWM/VPW驱动:由SAE-J1850所定义.

图中,通过比较器实现电平转换,通过继电器实现驱动电路类型的切换。上图是两个对称的通道中其中一个通道。通过继电器J4的切换,实现总线切换到电阻上拉状态或电阻下拉状态。
解码器功能
  读故障码:
          汽车电控系统具备自我诊断功能,当汽车发生故障时,自我诊断功能把汽车的故障信息以代码的形式存储在内存中,以备故障诊断仪读取查看。解码器可以根据读取到的故障码判断汽车的故障点。
  清除故障码:
     汽车故障码一旦存储在内存中,不会自动消失。汽车经过维修后,必须通过人工的方法给予清除,否则一直保留在里面。当汽车有故障时,在仪表盘上的图标会一直亮着,如发动机出现问题,则仪表盘上的发动机符号会一直亮着。
  读取传感器信息:
      在业内称为数据流信息。通过读数据流功能可以读取ECU控制过程的各个参数,如氧传感器的数值、大气压力、点火时间、速度、里程等等各种信息。
  动作测试:
    通过发送指令给ECU,让ECU执行特定动作,用于测试执行机构是否正常。如车灯、喇叭、ABS、断缸等动作,具体功能取决于ECU是否支持。
特殊功能:可以修改发动机参数加大马力、修改里程表、进行防盗钥匙匹配。由于特殊功能被不法分子滥用,导致汽车故障诊断仪蒙上恶名,被说成是盗车工具。其实,防盗匹配只是汽车故障诊断分析仪众多功能中的一个应用。

网友A:
最关键的是协议

网友:
好像很专业的,晕晕的!

网友:
等楼主出协议

网友:
什么东东?

网友:
还kline呢,这个东西10年前的法国车上用,这篇文章还是别蒙观众了。

网友:
貌似有一款芯片叫ELM327什么的,OBDII的协议都支持,当时看他的数据手册,说的还是很清楚,就是现在手头找不到了,感兴趣的可以去搜一下看看,貌似还有个国内仿这个的叫TL718,基本都是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关键的是协议

一语道破天机,  协议属于厂家的保密内容. 没有协议扯JB蛋诊断技术呀

网友:
是啊,关键是协议。现在有专门的CAN协议分析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