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高性能平板天线,带实际测试图,带理论仿真图----开源

楼主(2012-12-12):
天线制作过程

天线背板

振子组件

振子装配

单振子组装

组装完成(正面)

组装完成(背面)

调试、测试

开源数据及仿真结果

网友:
想知道这个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实际测量数据:

工业数据传输:
标准公路,有部分树木遮挡,传输距离3KM(点对点)

wifi用:
穿5堵墙(南方那种普通楼房)信号满格,具体能穿几堵墙不知道~~~没场地

网友:
干什么的天线?

楼主:
主要是工业数据传输

我做来上自己家wifi 的

网友:
背板微带尺寸没有……
这玩意淘宝大把,还是直接买一个算了,这几天搞根discone都快把我弄死了,要是有成品绝对买一根省事。

网友:
这东西的门槛是原料。。。。

网友A:
在网络分析仪上实测smith图, 2.4GHz刚好在50欧点上,调得不错啊。

网友:
什么仿真软件?

网友B:
HFSS
理论增益10dbi,还不错

网友:
高科技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网络分析仪上实测smith图, 2.4GHz刚好在50欧点上,调得不错啊。

如果是宽频天线,阻抗是什么样子的呢

网友:
怎么仿真完了才10db啊?单个的三铜板都能上9db了。

楼主:
回复楼上:
超宽带天线测试数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FSS
理论增益10dbi,还不错

多谢!!!

最近被一个天线厂恶心了,打算少量样品自己DIY算了,设备有地方蹭,设计就不能厚脸皮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楼上:
超宽带天线测试数据

很牛逼的参数!

网友:
楼主在哪里啊,能不能帮我仿真下我的小四轴NRF24L01的天线匹配参数阿。

楼主:
重庆
你把数据发给我,我有空帮你仿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楼上:
超宽带天线测试数据

楼主这台网分屏幕显示好清晰,公司有台8753显示模糊,有办法调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台网分屏幕显示好清晰,公司有台8753显示模糊,有办法调整吗?

能调,邮重庆来,我给你调

您这是宽带天线?

网友D:
这样的老仪器基本上不敢邮寄了,路上颠来颠去坏了就完了

0.7~8.5G的平板天线

网友A:
8753ES带VGA输出口的,接一个LCD显示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8753ES带VGA输出口的,接一个LCD显示器吧。

8753B不带VGA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谢!!!

最近被一个天线厂恶心了,打算少量样品自己DIY算了,设备有地方蹭,设计就不能厚脸皮蹭了。 ...

天线参数要求写一下,有空我帮你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老仪器基本上不敢邮寄了,路上颠来颠去坏了就完了

0.7~8.5G的平板天线 ...

0.7-8.5G ,这么宽的带宽?
有图片吗?发上来学习下~

网友D:
明天到公司了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天到公司了拍吧

坐等实物美图长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天到公司了拍吧

目前还没有权限发布短消息

邮箱SSS_2000@163.COM

SSS和2000之间是下横杠

网友:
羡慕有这样的仪器啊

网友:
膜拜。。。俺就是不懂射频这一块,看到这块能做理论分析的就仰慕

楼主这东西卖吗?怎么接到Wifi路由器上?

楼主:
淘宝挂着呢,调过的135元,阿寞不让发广告,不发连接
WIFI可以参考WIFI改装的图片,网上很多,自己DIY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台网分屏幕显示好清晰,公司有台8753显示模糊,有办法调整吗?

在系统设置里面调,具体是哪个菜单忘记了,但一定有,你可以到安捷伦网状下载它的说明书看看。有调亮度和对比度的参数,如果是屏雾状只能到仪表修理公司帮弄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天线参数要求写一下,有空我帮你设计

看来你是高人呀!

曾用网络分析仪的时候,老是感觉到同轴电缆(50 欧)线和天线的接头处感觉到老是衰减很大,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处理的!想取点经!!

不会用呀!客人参观的时候戴上白手套在仪器面前忙乎半天来忽悠人!!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来你是高人呀!

曾用网络分析仪的时候,老是感觉到同轴电缆(50 欧)线和天线的接头处感觉到老是衰减 ...

呵呵,您是内行啊~~~普通线和头的连接肯定衰减比较大的,真正高要求使用时线和头连接是调出来的,这个您知道我就不废话了。针对这个问题,主要有2个原因:
1、线和头的质量原因导致衰减。
2、连接头连接时的工艺

网友G:
新手询问50欧 是材料阻抗 还是 高频阻抗? 高频的话 貌似说是 分成 实部和虚部 两部分组成阻抗的数值大小我记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在系统设置里面调,具体是哪个菜单忘记了,但一定有,你可以到安捷伦网状下载它的说明书看看。有调亮度和 ...

谢谢,刚找到了使用手册,好好看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呵呵,您是内行啊~~~普通线和头的连接肯定衰减比较大的,真正高要求使用时线和头连接是调出来的,这个您 ...

过了!
其实我真是外行!看你的天线图片处接头很自然,没看到什么匹配网络!看样子好像是2.4G的天线!另外那天线的尺寸是你自己想出来的!真是高人呀!

顺便问问:你那PCB是多厚的呀 ?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过了!
其实我真是外行!看你的天线图片处接头很自然,没看到什么匹配网络!看样子好像是2.4G的天线!另 ...

尺寸是自己设计优化出来的 ,是2.4的,板子1.6厚度的,这个是天线和接头一起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新手询问50欧 是材料阻抗 还是 高频阻抗? 高频的话 貌似说是 分成 实部和虚部 两部分组成阻抗的数值大小我 ...

实部50欧,需部0欧

楼主:
回复cetsupport

我发不了短消息,权限不够,您可以加我QQ:19317637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刚找到了使用手册,好好看看

如果是焦距不准可能要开壳,我这个焦距是在里面调的,你那个不知道,没玩过那么多网分

刚看了图,精美啊,留个QQ吧,有空交流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实部50欧,需部0欧

那这50欧姆的实部里面都包含着什么阻抗成分呢?或者说是由什么原因产生的50的阻抗呢?话说为什么是50?新手再次麻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线参数要求写一下,有空我帮你设计

非常感谢楼主。

这个天线已经弄完了,客户也比较满意,只是和厂家的沟通非常痛苦。

我自己抽空学习一下用HFSS设计天线,反正目前天线主要是U段的,就那么几种形式。有问题了再请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过了!
其实我真是外行!看你的天线图片处接头很自然,没看到什么匹配网络!看样子好像是2.4G的天线!另 ...

背面微带线上有调整匹配的痕迹。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cetsupport

我发不了短消息,权限不够,您可以加我QQ:19317637

不知道和你是否能联系上!一起和你讨论高频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这50欧姆的实部里面都包含着什么阻抗成分呢?或者说是由什么原因产生的50的阻抗呢?话说为什么是50?新 ...

行业标准啊,外围设备基本都是50欧,也有75欧的,还有300欧的,具体的发展史你查下网站吧,这个没法细说,篇幅有点大,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这50欧姆的实部里面都包含着什么阻抗成分呢?或者说是由什么原因产生的50的阻抗呢?话说为什么是50?新 ...

和同轴电缆的结构特性有关,这里有详细的解释:http://www.microwaves101.com/encyclopedia/why50ohms.cfm

网友H:
想知道能设计出来10Mhz~3GHz的宽带天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想知道能设计出来10Mhz~3GHz的宽带天线吗?

10M开始有点麻烦,你把要求的参数发一下,先看看要求吧~~~另外最好把用途也说一下,以便有一定针对性

有一种天线到是能实现低频,先看你要求吧,不一定适合你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10M开始有点麻烦,你把要求的参数发一下,先看看要求吧~~~另外最好把用途也说一下,以便有一定针对性

有 ...

估计也是比较麻烦。。。毕竟波长放在那了。。
那如果是从FM频段到3G呢?
想做软件无线电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估计也是比较麻烦。。。毕竟波长放在那了。。
那如果是从FM频段到3G呢?
想做软件无线电 ...

制作中的Discone, 118M~1.xG:

定向的可以做Log Periodic。作为接收天线,Discone和LP的频率覆盖范围基本上都可以>10:1。

网友:
引用 网友I:
制作中的Discone, 118M~1.xG:

大神啊。。。
我对天线基本就是一窍不通。。。
之前有请教以前在安费诺工作过得同事,他的回答基本都听不懂。。。。

网友:
我等网分都没用过的穷屌丝,智能羡慕流口水啊!!!

网友J:
那是什么软件呀?

楼主:
引用 网友J:
那是什么软件呀?

HFSS仿真的软件,主要仿天线的,这个软件还可以,想玩天线可以学一下的

网友(2014-06-20):
这个天线可否用TV信号放大器放大后,再输入SDR使用?毕竟如果10m的馈线,就损失很多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