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bootloader 存在,单不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2-12-12):
需要买块 mega328的小板子,见淘宝上大都数是 Arduino 。已经内置了bootloader了,也包含 usbisp下载口。想问下,如果不去管他的bootloader 可否直接由isp向单片机写固件。这样会不会冲掉他原来的bootloader的固件,或者没法启动啊,以后还能不能用Arduino 的功能啊??
O(∩_∩)O谢谢

网友:
没问题,烧写时从熔丝那设置一下就行,别让从BOOTLOADER那启动就行
另外程序也不能太大了,容量应是328的容量件去BOOTLOADER的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