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凌4GNAND提供假源码,害得我自己编译了一个多月,坑爹

楼主(2012-12-12):
尼玛有这样糊弄人的吗?
请管理员解释:
   我 之前一直用飞凌核心板做项目,由于新核心板升级,买不到320的板子了,我的产品不得不升级到360元的板子,多40块不说了,我认了,
     于是我在论坛上下载的最新的BSP驱动,然后添加自己的驱动,多次编译下载,NAND FLASH不正常。
    前前后后搞了一个月,问技术支持说没问题,直到现在项目都还没完成,前前后后按他们的要求编译了不下10次了
    特别那几个技术支持,乱说一气,有问题就推到。
       最后不得不仔细查看源代码,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先看看他们提供的BSP驱动生成的文件:
         SMDK6410\SRC\COMMON\NANDFLASH\Fmd\sources文件下:
            TARGETNAME=nandflash_lib11            TARGETTYPE=LIBRARY
           RELEASETYPE=PLATFORM
           SYNCHRONIZE_BLOCK=1

因此生成的是nandflash_lib11.lib
记住这个名字哈,再看SMDK6410\SRC\DRIVERS\NANDFLASH\sources文件

TARGETNAME=nandflash
TARGETTYPE=DYNLINK
RELEASETYPE=PLATFORM

WINCEOEM=1
DEFFILE=nandflash.def

TARGETLIBS=\
        $(_COMMONSDKROOT)\lib\$(_CPUINDPATH)\coredll.lib        \
        $(_COMMONOAKROOT)\lib\$(_CPUINDPATH)\fal.lib            \
        $(_COMMONOAKROOT)\lib\$(_CPUINDPATH)\fmdhooklib.lib    \
       $(_TARGETPLATROOT)\FILES\nandflash_lib.lib

SOURCES=

因此调用的是FILES目录下的nandflash_lib.lib

再看FILE目录下:
最后再看我编译后得到的图片:

下载下去的BIN根本就是有问题!
得到的结论如下:
  1.飞凌DEMO提供的编译好的NK.BIN是支持4G的,
  2.飞凌的4G BSP提供的NAND FLASH驱动源码是假的,是蒙蔽消费者的,是无法支持4G的
  3.飞凌提供的4G BSP中使用的NAND FLASH驱动源只是编译了,根本没有使用,链接的其实是FILE文件夹下的NANDFLASH_LIB.LIB,也是不支持4G的
  4.飞凌的技术支持坑爹,乱指挥一气,有问题就推到消费者头上,不给实际解决问题,最后居然问他们,理都不理我了,也没个合理的解释
飞凌,请给我一个解释?
飞凌,请给我一个解释?
飞凌,请给我一个解释?
项目搞了一个多月,花费在这个上边的时间占了大多数,原本是想用他们的核心板能够简化开发的,结果还更复杂了,老子杀人的心都有了
另外项目还得继续,没办法啊,悬赏100元(人民币)求有没有搞过的兄弟们给我一个能够支持4G NAND的源码或者库文件,不胜感激,我的QQ:1048388。

网友:
飞凌……

买过2440的板子,那手册做的,那资料做的

本人愚钝,没能力评价

网友:
佩服你的勇气,
做开发板的大部分都是做不了项目,糊弄些东西出来给小朋友玩的。

网友A:
我们买过好几套,我在用LINUX,同事在用WINCE,据同事说2012.9,25光盘代码是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买过好几套,我在用LINUX,同事在用WINCE,据同事说2012.9,25光盘代码是能用的

能否给我一个能用的BSP包呢,我这边一直不行的

网友A:
我看下多大,你要WINCE?你qq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下多大,你要WINCE?你qq多少

我只需要那个BSP包就行了,我的QQ 1048388,如果最终这个BSP编译的能解决NAND FLASH问题,愿意付款100RMB,网坛监督,决不食言。

网友:
加了QQ等你回应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只需要那个BSP包就行了,我的QQ 1048388,如果最终这个BSP编译的能解决NAND FLASH问题,愿意付款100RMB ...

由于跟我现在使用的是同一个BSP,就没传了

网友:
有问题也是好事,这不 楼主又进步不少

楼主:
神奇的坛子,赶紧给我解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恼火,在问问飞凌吧,有问题大家协商解决。因你公开的信息,我想飞凌也一定是知道的。
更应该确认的是, ...

问题是他们不给解决,老师推诿了事,我真搞不明白那帮人为啥这样,我又不是为了学习这个东西,我只是想尽快把这个核心板用起来,应该说对他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我甚至想让他们提供一个只要能正确的NANDFLASH的库文件就行了,我又不需要源码。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开发板这个东西,不要奢望太多。问题总是有的。
我公司新开发的AT91SAM9G45核心模块,给您看看。

关键的是我已经按他们的板子做了底板了,现在他们老的核心板买不到了,只好换他们的4G的,但是引脚是兼容的,下次有机会一定选用你们的哈

网友:
开发板只用原厂……这是花钱买来的教训。
国产的ARM开发板用过几款,做些简单的实验还可以,做项目问题多多,所谓技术支持等于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他们不给解决,老师推诿了事,我真搞不明白那帮人为啥这样”

你这个事情,最好的办法就是去找他们 ...

板子是引脚兼容的,但有些器件换了,NAND FLASH和DDR
所以不得不换BSP,结果就搞出了这些问题
他们解决是很容易的事情,但就是不给解决,我都找出问题所在了,让他们给个LIB库文件都不给,真不知道怎么用了

网友:
开发板问题,教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吗?不见声音了?

还是没解决呢,我现在自己在做这个驱动,感觉驱动是正确了,但是系统又启动不起来了。信息如下:
Windows CE Kernel for ARM (Thumb Enabled) Built on Nov  3 2010 at 07:30:04
[OAL] ++OEMInit()
[OAL] S3C6410_APLL_CLK   : 532000000
[OAL] ARMCLK : 532000000
[OAL] HCLK   : 133000000
[OAL] PCLK   : 66500000
[OAL] InitializeGPIO()
[OAL] InitializeCLKSource()
[OAL] InitializeCLKGating()
[OAL] InitializeBlockPower()
DCache: 128 sets, 4 ways, 32 line size, 16384 size
ICache: 128 sets, 4 ways, 32 line size, 16384 size
+OALArgsInit()
Arguments area has some values
-OALArgsInit()
+OALTimerInit( 1, 33249, 0 )
-OALIntrRequestSysIntr(irq = 38, sysIntr = 16)
[OAL] --OEMInit()
[FMD] FMD_OEMIoControl() : IOCTL_FMD_GET_INTERFACE
[FMD] ++FMD_Init() ****
[FMD:ERR] FMD_Init() : page info = 0x000000d5,0x00000029,0x00000038
[FMD:INF] FMD_Init() : Read ID = 0x0000ecd7
[FMD] FMD_Init() : NUM_OF_BLOCKS = 8192
[FMD] FMD_Init() : PAGES_PER_BLOCK = 128
[FMD] FMD_Init() : SECTORS_PER_PAGE = 8
[FMD] --FMD_Init()
[FMD:ERR] FMD_Init() : page info = 0x000000d5,0x00000029,0x00000038
[FMD:ERR] FMD_OEMIoControl() : Unknown IOCTL (0x00071c24)
到这里就没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飞凌的开发板,就是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件系统是很重要的,我看您自己折腾也不是办法。

从你的现象上看,是不是在“格式化”

我现在移植了一个NAND FLASH驱动,但是在试验NAND FLASH启动后居然有如下问题:
1.移植了WINCE和EBOOT,下载进去不能启动,死在FMD_OEMIoControl() : Unknown IOCTL (0x00071c24)这里
2.再次重启,选择CLEAN BOOT OPTION,再启动,则可以启动,进入系统可以看见NAND FLASH 硬盘,大小4G,
3.当启动后,给NAND FLASH里面拷贝进去一个大的文件,再次启动则又停止在了FMD_OEMIoControl() : Unknown IOCTL (0x00071c24)这里
4.如果不拷贝大文件,则可以反复启动
5.如果拷贝一个小文件,则有一定概率可以重新启动,但是重新启动后,发现NAND 里面并没有这个文件存在
是否可以从以上的信息判断出我的系统NAND FLASH驱动是否成功移植?
能指点一下这个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万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买了开发板,自己感觉真的别相信有技术支持的事

网友C:
建议楼主找gooogleman
我们屌丝只玩Linux

网友:
假的 坑人啊。。。最怕这个东西

楼主:
想悬赏解决这个4G的问题,有没有人能给个LIB就行,不要源码。

网友D:
其实为了做产品,买开发板,最好还是买官方的。一个公司开发一个产品,一个官方开发板,应该还是能承受的吧。
记得这个教训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为了做产品,买开发板,最好还是买官方的。一个公司开发一个产品,一个官方开发板,应该还是能承受的吧 ...

现在后悔迟了哈,就是想补救一下撒

网友:
飞凌不是什么好鸟,我吃了好几次亏了。现在还在返修中呢……后悔死了……

网友:
围观下,没买过它的板子。

网友:
悬赏100元(人民币
这个价格也太那个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找gooogleman
我们屌丝只玩Linux

别找我,哥拒绝研究和使用MLC的nandflash
哥 做产品只用inand 和SLC nandflash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别找我,哥拒绝研究和使用MLC的nandflash
哥 做产品只用inand 和SLC nandflash

MLC SLC是多层,单层的意思,inand是指什么?
不是说MLC是趋势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MLC SLC是多层,单层的意思,inand是指什么?
不是说MLC是趋势么?

MLC 是趋势?以前那些用MLC的开发板水军说的吧。
这个你也相信?

inand emmc 是趋势
SLC是经典
MLC是最不稳定的存储器。
inand 是由MLC+算法控制芯片高速缓存组成,我们直接用MLC那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也只有sandisk 这些做MLC+算法控制芯片+高速缓存 制作成inand 我们用材安全。

网友F:
LZ你花一个月的时间搞那个驱动,还不如直接把那个NAND焊下来换掉呢,等量产的时候有量了直接让他们换NAND或者核心板回来了自己焊,毕竟这个好焊好拆

网友:
这点我想我也有这样的想法的,做产品还真只有找官方的东西,其它啥的都不要想了,有的话也最多给你个读什么ID这类的,实用的话基本上就空白了!(大部份是这样的,也有少数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你花一个月的时间搞那个驱动,还不如直接把那个NAND焊下来换掉呢,等量产的时候有量了直接让他们换NAND或 ...

现在就是这么干滴,没办法哈

网友:
买过OK6410,话说资料还算凑合;技术支持嘛,不评论了;个人感觉Ok6410只是调通了基本的外设;其他的需要自己研究动手搞;

帮楼主顶了

网友:
OK6410的硬解码视频还没弄出来,一直在痛苦中。飞凌出来的是支持4.3寸的,让他们说明下怎么编译三星源码出来的都不肯,我现在也怀疑飞凌给的三星源码不全,没有config,makefile之类的,怎么编译啊。

网友C:
打算转PC104方案了,虽然说成品高了点。但性能是非常可靠的。装Linux+QT先做样机,等可能量产了再看看A8平台的。
我估计A8驱动1680*1050分辨率TFT吃不消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打算转PC104方案了,虽然说成品高了点。但性能是非常可靠的。装Linux+QT先做样机,等可能量产了再看看A8平 ...

用飞思卡尔的i.mx53或I.MX6吧,你那个分辨率没点压力,而且接口超多,可以支持异步双显

网友:
飞凌的只适合拿来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算转PC104方案了,虽然说成品高了点。但性能是非常可靠的。装Linux+QT先做样机,等可能量产了再看看A8平 ...

可以的...

网友A:
6410解码H264快不快?我找个AVI播放,竟然1秒一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飞思卡尔的i.mx53或I.MX6吧,你那个分辨率没点压力,而且接口超多,可以支持异步双显 ...

飞思卡尔开发板坛子里老王在做。前阵时间有过和他QQ了解下情况,本想用TI的DM3730,他说是国内还玩不转内部DSP视频解码什么的。
也推荐用飞思卡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6410解码H264快不快?我找个AVI播放,竟然1秒一帧

需要硬解码,还要专门的软件格式转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飞思卡尔的i.mx53或I.MX6吧,你那个分辨率没点压力,而且接口超多,可以支持异步双显 ...

MX6的技术文档和技术支持会更吐血...

网友:
我也多少觉得它们提供的资料有些东拉西扯的感觉。。

网友G(2013-01-12):
一直以为飞凌不错呢,没想到这样,很纳闷,怎么6410时那么高调,反倒是不出210了。按楼主的说法看,估计技术人员跑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直以为飞凌不错呢,没想到这样,很纳闷,怎么6410时那么高调,反倒是不出210了。按楼主的说法看,估计技 ...

以前看师兄那个那个飞凌2440的板子,那资料乱的,哎,对OK6410就没信心了,后来买了个友善的

网友:
友善似乎强点,但核心东西都不开源

网友(2013-02-18):
FL2440的路过,视频教程做的不是一般的垃圾,资料更是少之又少,一个字,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