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编程遇到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2-12-12):
   我在编写一个控制4轴的程序时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4个轴同样方式的编程,如果只是把第1轴和第2轴的程序写进PLC,两个轴能正常运行,但是同时把4个轴的程序都写进去,有的轴都不正常运行,监控发现,原本每个轴脉冲发完后,通过定时器延时一段时间再驱动其他的器件,但是现在发现,定时时间到了后不能驱动其他器件 ,如图所示R7不能ON。但是把742这一行移动到整个程序的前端,又工作正常了。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再次请教

网友:
你的程序是不是在R7导通的同事 T4又复位了?要不就是R7有重复的地方

网友:
我一直用松下的plc, 楼上都用4轴了,好牛!我还是汽缸的阶段!

网友:
肯定T4在724行前复位了

楼主: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 因为其他的几轴都是用的类似方法编的,用的是T0,T1,T2等,却没有出现没有驱动的情况。

网友(2013-05-09):
松下的PLC不是松下的长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