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松下PLC程序扫描的疑问。

楼主(2012-12-12):
如图
   看到手册上这段程序,有个疑问,程序执行完后DT90052到底变成了什么?是H108还是H100?以前只用过三菱的PLC它是成批读入和成批刷新的  难道松下的不是?

楼主:
我的理解是PLC既然是成批刷新读入和输出的,那么DT90052只会是H1100,如果采用C语言写类似下面的程序
DT90052=H1110;
DT90052=H1100;那么实际上DT90052先被赋予值H1110,然后再被赋予值H1100,难道松下PLC也是和单片机类似?如果是这样何以体现他的成批读入和输出的?

楼主:
难道没有人知道?

网友:
我的理解是读、运算、输出。从输入到运算到输出是三个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