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ega Qtouch配置多sensor中的问题

楼主(2012-12-12):
MCU:Xmega64A3U
TOUCH 库:5.0
现象阐述:
单个按键检测已实现,但是当同时启用两个按键时,只有第一个sensor的状态可以检测到。
具体配置见图,用touch studio4.3 生成:
然后在主程序中:
        touch_config.h添加
        #define QTOUCH_STUDIO_MASKS        1
        #define NUMBER_OF_PORTS        1

        #define SNS1        A
        #define SNSK1        A
        #define SNS1_SNSK1_SAME_PORT_
        main.c添加
        #ifdef QTOUCH_STUDIO_MASKS
        SNS_array[0][0]= 0x28
        SNS_array[0][1]= 0x0
        SNS_array[1][0]= 0x0
        SNS_array[1][1]= 0x0

        SNSK_array[0][0]= 0x50
        SNSK_array[0][1]= 0x0
        SNSK_array[1][0]= 0x0
        SNSK_array[1][1]= 0x0
        #endif

        qt_enable_key( CHANNEL_0, NO_AKS_GROUP, 10u, HYST_6_25 );
        qt_enable_key( CHANNEL_1, NO_AKS_GROUP, 10u, HYST_6_25 );
        qt_init_sensing();
        qt_set_parameters( );
        touch_measure();//官方democode中的那个,主要是调用了qt_measure_sensors( current_time_ms_touch )函数。
        这之后,senseo0的状态应该在qt_measure_data.qt_touch_status.sensor_states[0]的bit0,sensor1的状态在bit1。
但是,实际程序现象是sensor0按下,bit0为1,不按下,bit0为0;但是sensor1不论按下不按下,bit7----bit1都没有变化。
当只配置一个按键,即只配置PA3 PA4或者PA5 PA6的时候,都可以正常应用。
问题:
1.是不是配置两个或者多个按键的时候,初始化我做的不对?
2.或者当由多个按键的时候,不是在qt_measure_data.qt_touch_status.sensor_states[0]中?根据手册,是在这里,而且也试了qt_measure_data.qt_touch_status.sensor_states[1]等,都没有效果。

求用过的朋友不吝赐教,谢谢。
PS:
GCC,studio 6开发环境

楼主:
补充:
令status_flag = qt_measure_sensors( current_time_ms_touch );然后看status_flag(16bit)的bit1,如果是1,说明有按键被按下,如果是0,说明没有按键按下。当同时配置两个按键sensor0和sensor1时,sensor0按下时,status_flag的bit1变为1,qt_measure_data.qt_touch_status.sensor_states[0]的bit0 变为1;sensor1按下时,status_flag的bit1变为1,qt_measure_data.qt_touch_status.sensor_states[0]的bit1为0
所以,是不是sensor1的状态不在qt_measure_data.qt_touch_status.sensor_states[0]的bit1?但是看库函数说明是在的:

楼主:
结贴,没注意一个小细节,就是在touch_config.h中宏定义的#define QT_NUM_CHANNELS 8应该和你选用的库最大支持几个通道相符。我之所以会出现问题,是因为用的库最大支持4个channel,但是定义中#define QT_NUM_CHANNELS 4,引以为戒。

网友:
计划正准备评估 atmel的触控方案,关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