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金升阳的同学,请教一下

楼主(2012-12-12):
型号是IB0505S-2W
请问输入腾空的情况下,输出接5V,我测量大概有3-4mA的倒灌电流,这个对模块有没有损害
再者,如果输入短路,输出接5V,有没有问题 (没敢做实验)

网友A:
试一试就知道了,输入短路应该没问题。那个倒灌电流应该是输出上内部并联了一个假负载电阻保证空载输出稳定,电阻上消耗的电流

网友:
是隔离DC DC 吗? 降压的,非隔离DC DC ,输入短路了,输出接入电源应该是接近短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试就知道了,输入短路应该没问题。那个倒灌电流应该是输出上内部并联了一个假负载电阻保证空载输出稳定 ...

直接测输出端电阻,正向820K,反向102K,不像是负载电阻。
倒灌电流实测3.2mA (Agilent U1241B, mA档), 没有更精确的表了,这个应该有些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