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0+ENC28J60中断接收问题

楼主(2012-12-12):
STM32 中断脚连 ENC的INT脚,设置为下降沿触发,中断程序中接收数据,进入中断后,先关总中断,然后接收数据,再开清中断位,再开总中断,但是无法接收,有高手做过吗,指点下
下面是中断程序
void EXTI2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2) != RESET)
{
            printf("\n\r神舟III号网口");

                enc28j60Write(EIE, EIE_PKTIE) ;//关闭全局中断
                   simple_server();
                enc28j60Write( ECON2, ECON2_PKTDEC);                //清除中断标志
                enc28j60Write(EIE, EIE_INTIE|EIE_PKTIE) ;//开网卡芯片接收中断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2);
    }
}
接收程序用查询 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