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962延时函数问题请教

楼主(2012-12-12):
程序很简单,实现串口转网口,发现经常“假死”——一段时间没有响应,加调试器,发现停留在SysCtlDelay上。有哪位兄弟碰到过,会是硬件原因,还是软件原因?

备注:加看门狗可以解决。

楼主:
程序放到另外一款设备上没有问题......

网友:
听说芯片在ti网站都找不到了....

网友:
用6911从没遇到过,延时过长了吧。

楼主:
SysCtlDelay(i * (SysCtlClockGet() / 3000));

其中i是unsigned char 类型,也就是说理论上最大延时255ms,实际经常延时半个小时。

不过只在一款设备上发现该问题,还没有找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