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泰克 DMM4020和 FLUKE-8808A哪个好些?

楼主(2012-12-12):
如题,想买个台式表,纠结于这两个型号。有使用过的坛友,请谈谈感受。以前用过FLUKE-45感觉不错。安捷伦也用过,感觉不爽。故排除安捷伦!

网友A:
安捷伦的34401 DCV输入阻抗需要菜单调 才能到>10G 默认是10M 第一看这表以为坏了

推荐Keithley 2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捷伦的34401 DCV输入阻抗需要菜单调 才能到>10G 默认是10M 第一看这表以为坏了

推荐Keithley 2000 ...

多谢回复!!
吉时 2000,利价格有点超预算(不想要二手),五位半就行。DMM4020和 FLUKE-8808A哪个好点?

网友:
FLUKE-8808A的比较好,主要是反应速度快。
我手上十来块8808A,一直都用得好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
吉时 2000,利价格有点超预算(不想要二手),五位半就行。DMM4020和 FLUKE-8808A哪个好点 ...

我不知道DMM4020 还有木有

听说泰克收了Keithley以后 很多泰克的重叠产品都停了

Keithley 2110 五位半

普源3058/3058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