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刚学完51.想做点东西练练手,

楼主(2012-12-12):
请教前辈们你们都做过什么东西,及需要哪些硬件什么的,关键是推荐做的东西,最好自己买的硬件少,资金有限哈,呵呵,谢谢

网友:
在阿莫论坛上找加精华的帖子 有一些东西 可以防着做一做

网友:
电容表,频率计之类。坛子里有开源的。

网友A:
做个打地鼠游戏机吧
20个按键  20个LED  一个蜂鸣器
怎么扩展IO口就看你了

网友:
土拨鼠是不错的,

网友:
可以考虑做个 光立方 试试

网友:
最好做个有通讯协议的东西,比如用lcd1602做个电子钟什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个打地鼠游戏机吧
20个按键  20个LED  一个蜂鸣器
怎么扩展IO口就看你了

给推荐个资料或者网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推荐个资料或者网址

   你不是说学玩基础的51吗?这个是没有现成资料的,大概的思路就是:

用IO扩展芯片扩展出20个按键(用来打地鼠),把键盘都连到外部中断
用LED控制芯片控制20个LED灯的两灭(用来显示地鼠的出头和是否被人击中)
(如果用C8051F系列的51单片机就不用IO扩展了)

显示地鼠--------按键按下是否真确打到地鼠--------对应的把地鼠的LED灭掉---------到了一定时间把地鼠位置和个数换一下

至于IO扩展芯片和LED控制芯片自己去查吧   很多的

网友:
遥控小车 或者 寻迹小车

网友:
问你老师吧,每年都是那几个名字的项目。

网友:
做迷你GPS多功能定位仪

网友:
做个简单的密码锁,用12864显示,矩阵键盘,一二行用ds1302显示年月日和时间,三行四行显示密码,使用外部的24c02储存密码,然后再加个语音报警。

网友:
做个12864电子表

网友:
用数码管做电子钟,能显示时间日期啊 加热敏电阻显示气温啊神马的。
基本上能独立做出这个的,在软件上和硬件上算是基本入门了

网友:
做个COG12864液晶屏的电子表 加上温度 阴历 阳历 节日提醒 行了 够你玩的了

网友:
做个计算器!我们平时用的

网友:
数字万用表,能测电压电阻估计就行了,如果有能力还可以扩展量程自动切换+电流检测。。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