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推荐一个质量好一点的气压传感器公司,是那种电桥...

楼主(2012-12-12):
之前用了无锡的一家,第一批和第二次差太多了,同样的电路测6kg压力,运放一个出来1.8V,一个出来0.6V,无语啊,虽然可以通过改放大倍数弄回来,但一致性太差了,所以想问问大家用的都是哪个公司的,度娘上搜到的都是压力变送器的,做这种电桥的传感器的厂家很少么,我要的压力范围是0-10kg,以后还有20kg和30kg的,麻烦了

楼主:
对了,价格也是要求比较高,之前买的价格是5元,最好就这个价格附近的,能便宜最好

网友A:
5块钱能做出来就不错了.成品封装好的要至少在80块钱,当然我说的是工业用的经过温度补偿的,全不锈钢封装的.就工业用的硅片都在2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块钱能做出来就不错了.成品封装好的要至少在80块钱,当然我说的是工业用的经过温度补偿的,全不锈钢封装的. ...

恩,是的,那家有补偿的也要20多,我现在用的是没有补偿的,补偿打算自己做了

网友:
我上家公司用的是霍尼韦尔的压力传感器,里面就是电桥的。。。。价格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