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keil v4.60的local地址栏怎么调出来?

楼主(2012-12-12):
请问keil v4.60的local地址栏怎么调出来?

网友:
有个stack的菜单,打开就行

网友:
点击这个Call Stack Window 就打开了local地址栏,当然要在debug状态。compile状态不允许打开local地址栏,所以它被隐藏了,菜单中找不到的。

楼主:
谢啦,这跟keil 4.01还是不一样啊,我还以为没有用local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