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基本问题--时间特性---理论与实践为什么不一致?

楼主(2012-12-12):
假设stm32F103跑到72Mhz,使用串口1的参数115200,8,N,1

串口每发送一位,中间的频率数=72M/115200=625, 手册上说1.25Dmips/Mhz,也就是说在625个晶振期间最多可执行625*1.25条指令,保守一些,假设执行200条指令吧。

则在串口的中断程序是这样的: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int16_t temp;
        temp=USART1->SR & 0x20;
        if(temp != 0)                    //使用寄存器方式查询是否有接收事件,相当于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c=USART1->DR;     //接收串口来的数据
          USART1->DR=c;        //将字符通过串口返回去
        }
}

主程序只有while(1),且没有其他中断。
以上假设完毕

理论: 这样一个中断程序(算上进入中断的时间)在625个晶振期间可以执行完毕。当往单片机串口发送 “ab”的时候,单片机接收到a,立刻将a通过串口返回,单片机再接受b,将b返回,最后上位机也应该收到“ab”,也就是上位机无论发送字符,还是字符串,下位机都应该返回相同的数据。

实践的结果:
Request: 2012-12-12 17:36:34.12864 (+0.3907 seconds)

61 62                                             ab

Answer: 2012-12-12 17:36:34.12864 (+0.0000 seconds)

7C EC                                             |ì

Request: 2012-12-12 17:36:35.50364 (+0.3750 seconds)

61 62                                             ab

Answer: 2012-12-12 17:36:35.51964 (+0.0156 seconds)

5A EC                                             Zì

这个返回结果是错误的。

但是也有正确的时候:
Request: 2012-12-12 17:38:15.06064 (+2.6878 seconds)

72 79 74                                          ryt

Answer: 2012-12-12 17:38:15.06064 (+0.0000 seconds)

72 79 74                                          ryt
发送ryt,返回ryt

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_^

网友A:
是不是上位机的问题? 因为PC的WINDOWS是非实时性的,发完后,单片机马上发回,上位机是否没有反应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上位机的问题? 因为PC的WINDOWS是非实时性的,发完后,单片机马上发回,上位机是否没有反应过来! ...

windows即便非实时,但是那么大的windows系统对于外设肯定是有缓冲区的,而且PC的cpu都带DMA,会收到所有发过来的数据。

楼主:
高手给分析一下

楼主:
上个我用的测试文件。程序很简单,如果方便,给测一下。

网友(2013-06-28):
关注这个问题 不知道有没有搞明白

网友(2021-01-04):
内核和外设需要时间同步,不是像51那样直接就能执行的

网友:
这个问题不应该用逻辑分析仪捕捉数据波形看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