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dram做图像帧缓存,控制器用了FIFO,第一个像素点如何...

楼主(2012-12-12):
用sdram做图像帧缓存,数据进入sdram控制器前加了缓冲FIFO,sdram是整页读写模式,不加fifo貌似前后速度不匹配

数据从sdram控制器出来的时候也加了fifo,请问每帧图像的第一个像素点如何确定呢。

输入输出信号为:图像数据【23:0】,HSYNC , VSYNC  ,  DATACLK。

请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请问每帧图像的第一个像素点如何确定----------  你问的是 位置, 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每帧图像的第一个像素点如何确定----------  你问的是 位置, 是吧?

比如我把第一个像素点放在000地址,然后之后每个像素点地址累加。。。下一帧图的第一个像素点放在100地址,然后之后每个像素点地址累加。。

现在数据经过了fifo之后,与vsync不同步了。所以有了此问。。。

网友B:
vsync脚的信号也同步的保存在FIFO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vsync脚的信号也同步的保存在FIFO里

soga。。。原来这样就能搞定。。。我表示我BC了。。。

网友:
一般做法是 FPGA产生一个VGA时序,除了上面的HS VS DataCLK 外 还有一个DE ,DE信号高表示数据有效,根据DE来读SDRAM 就可以了。

网友:
写SDRAM用的时序是你输入的vsync、hsync、DE
读SDRAM就用你自己独立产生的vsync、hsync、DE
当然两者分辨率要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