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对讲机U段接收电路,目前崩溃中,求高手支招

楼主(2012-12-12):
最近一直在尝试自己DIY对讲机,看重RDA1846对讲机芯片,前两天打了个只有接收功能的板子调试,按照自己设计的图纸焊接了元器件,实测结果让我有点失望。我的测试方法是,用一台马兰士对讲机作为发射,频率设定为433.000M,用自己做的板子作为接收。马兰士对讲机打到最大功率,大约2.5W,在楼群里测试,距离50M以内,自己做的接收板子可以发出靓丽的声音,噪声很小,我很满意,但距离增大后,就接收不到信号了。我贴上自己的原理图,忘群里高手给予指点。
我用的晶振是4元钱一个的普通有缘晶振,频率13M,用示波器观察时,频率会有跳动,例如会跳到12.09M或者13.01M,示波器是安捷伦100M。

网友A:
晶振不准,接收回路没调好,都会出问题。

一般通信电路对晶振要求比较高,尽量选用误差小的。

接收回路用了高频三极管,你需要对这个放大电路进行匹配。如果没有条件,可以使用LNA芯片,很多LNA的输入输出都已经是50欧姆阻抗了,这样匹配
就比较容易做了。

做高频,功率计、频率计是绝对不可少的,频谱仪最好需要一台,如果有网络分析仪暗室什么的,你就无敌了。纯玩对讲机,弄一台综测也不错,基本上可以应付各种测试需求了。

说白了,这种单片对讲机芯片宣传再怎么神奇,外围RF设计这个坎是绕不过去的。

网友B:
用這多HSC277都是衰減而且匹配變得困難,RF回路加入電阻也會衰減(如R8、R11),三极管放大中偏置電阻R9不要成為負載。

网友:
我也想做啊~~由于技术水平和时间有限。坐等楼主的作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振不准,接收回路没调好,都会出问题。

一般通信电路对晶振要求比较高,尽量选用误差小的。

哥哥,高手啊,小弟膜拜,但是那些仪器,仿佛都太贵了,小弟没有条件弄设备,哎,发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這多HSC277都是衰減而且匹配變得困難,RF回路加入電阻也會衰減(如R8、R11),三极管放大中偏置電阻R9不要成 ...

也有师傅让我去掉R8和R11,并且把C21和C22更换为15P,我照做,效果有很小改善,但接收距离没有多大改观。看了众好汉给小弟的建议,深感各位好汉技术渊博,自己水平之浅陋啊

网友:
既然自己玩我建议把c21右边的都去掉换二个器件搞定是陶瓷弋或声表滤波另另外一个是低噪放大管选内匹配的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振不准,接收回路没调好,都会出问题。

一般通信电路对晶振要求比较高,尽量选用误差小的。

我用的晶振是普通4元一个的有源晶振,标称是13M,你说会不会是晶振本身频率不准,有频偏呢?我吧我的电路设置为429.900M,但是实际对讲机调到429.895M才能收到清晰语音。
请问有什么便宜的设备可以直接测试我电路的实际发射频率?
我看人家的电路板上用的有缘晶振的一腿连一个电位器,是不是就是温补晶振?通过调节电位器,然后用某个设备观察电路实际发射的信号频率,然后调到程序控制的发射频率与
实测发射频率一样??

网友A:
成品对讲机也会有频偏,马兰士是很古老的机器了,不一定能确保频率准确。频率计很便宜的。
接电位器不是温补,而是可以微调频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品对讲机也会有频偏,马兰士是很古老的机器了,不一定能确保频率准确。频率计很便宜的。
接电位器不是温 ...

大哥,今晚我做了下实验,我直接把天线接到接收电路放大三极管前边的电容上,效果竟然出奇的好,远远远远好于天线接滤波后再接放大,这说明我前边的巴特沃斯电路设计的太太失败了吧?

网友C:
提几个建议:(1)前面的LC滤波电路需要用网分调整谐振在433MHZ中心上。Tr的放大电路有问题做输入输出匹配没有?如果没有网分,直接采用增益块放大。(2)RDA1846内部参数我记得好像需要设定的,联系原厂设定正确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今晚我做了下实验,我直接把天线接到接收电路放大三极管前边的电容上,效果竟然出奇的好,远远远远 ...

慢慢来,不要一口吃个胖子。接收先不要考虑滤波器,滤波器的设计是个难点,你没有软件仿真,没有网分调试,几乎是不可能的。接收三极管的LNA电路需要用网分来匹配,如果没有条件,还是使用现成的LNA芯片,都按照50欧姆匹配好了,增益也绝对比你一级三极管要大很多。RFMD公司有很多LNA可以选用,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几个建议:(1)前面的LC滤波电路需要用网分调整谐振在433MHZ中心上。Tr的放大电路有问题做输入输出匹配 ...

没有做匹配呢,也不懂得网分。我查查资料,再学习学习,谢谢师傅知道。芯片内部设置应该没问题,因为有个师傅教我了。

网友(2014-03-12):
高手在民间

网友:
高频辐射,对人体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