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m16 12864无显示.求各位大侠看一下

楼主(2012-12-12):
avr m16 12864无显示。自己刚学单片机。写了个程序12864无显示白屏,不知原因。求各位大侠看一下谢谢了。
#include"iom16.h"
#include"macro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LCD_RS_1 PORTA|=BIT(PA7)
#define LCD_RS_0 PORTA&=~BIT(PA7)
#define LCD_RW_1 PORTA|=BIT(PA6)
#define LCD_RW_0 PORTA&=~BIT(PA6)
#define LCD_EN_1 PORTA|=BIT(PA5)
#define LCD_EN_0 PORTA&=~BIT(PA5)
#define LCD_PSB_1 PORTA|=BIT(PA4)
#define LCD_PSB_0 PORTA&=~BIT(PA4)
#define LCD_RST_1 PORTA|=BIT(PA3)
#define LCD_RST_0 PORTA&=~BIT(PA3)
#define LCD_data_out DDRC=0XFF;    //PC端口输出状态
#define LCD_data_in DDRC=~0XFF;    //PC端口输入状态
void SET_DT(uint dt)//向液晶送数据
{LCD_data_out;
PORTC=dt;
}
uint GET_DT()//从液晶读数据
{
LCD_data_in;
return PINC;
}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i,k;
  for(i=0;i<ms;i++)
     for(k=0;k<1141;k++);
}
LCD_witer_com(uint dt)//witer code
{
uint tamp=0;
LCD_RS_0;
LCD_RW_1;
do                //判断液晶繁忙
  {
   LCD_EN_1;
   delay(5);
   tamp=GET_DT();
   LCD_EN_0;
  }
while(tamp & 0X80);

   LCD_RW_0;//如果液晶不忙,就写数据
   SET_DT(dt);
   LCD_EN_1;
   delay(5);
   LCD_EN_0;

}
LCD_witer_data(uint dt)//witer data
{
uint tamp=0;
LCD_RS_0;
LCD_RW_1;
do         //判断液晶繁忙
  {
   LCD_EN_1;
   delay(5);
   tamp=GET_DT();
   LCD_EN_0;
  }
while(tamp & 0X80);

   LCD_RW_0;//如果液晶不忙,就写数据
   SET_DT(dt);
   LCD_EN_1;
   delay(5);
   LCD_EN_0;
}
/*****汉字地址表*****/
uchar  addr_tab[]={                 //便于根据汉字坐标求出地址
0x80,0x81,0x82,0x83,0x84,0x85,0x86,0x87,//第一行汉字位置
0x90,0x91,0x92,0x93,0x94,0x95,0x96,0x97,//第二行汉字位置
0x88,0x89,0x8a,0x8b,0x8c,0x8d,0x8e,0x8f,//第三行汉字位置
0x98,0x99,0x9a,0x9b,0x9c,0x9d,0x9e,0x9f,//第四行汉字位置
};
init()//初始化
{
LCD_PSB_1;//并口方式
delay(50);
/*LCD_RST_0 ;//液晶复位
delay(50);*/
LCD_RST_1 ;
delay(50);
LCD_witer_com(0X30);//基本命令
delay(5);
LCD_witer_com(0X02);//地址归位
delay(5);
LCD_witer_com(0X0C);//整体显示打开,游标关闭0x0c,游标打开0x0f
delay(5);
LCD_witer_com(0X01);//清屏
delay(20);
LCD_witer_com(0X06);//光标右移并加一
//delay(5);
}
void main()
{
uchar str1[]={"欢迎观看液晶程序"};//欢迎观看液晶程序
uchar i,k;
DDRC=0XFF;
PORTC=0XFF;
DDRA=0XFF;
PORTA|=BIT(3)|BIT(4)|BIT(5)|BIT(6)|BIT(7);
/*LCD_PSB_1;//并口方式
delay(50);
LCD_RST_0 ;//液晶复位
delay(50);
LCD_RST_1 ;
delay(50);*/
init();//初始化
while(1)
{
LCD_witer_com(0X80);
for(i=0;i<8;i++)
LCD_witer_data(str1[i]);
}
}

网友:
首先得确认你的电路是正确的,对比度调节对吗

楼主:
首先谢谢qwermhb 的解答。已经确认电路是正确的,液晶屏在AvR128上试过,没问题,不知是不是程序哪里错了。

楼主:
谢谢qwermhb 的提醒,是12864对比度的问题,原来用过1206,所以就认为板子上的对比度电位器不用调试了,1206与12864对比度是不一样,走了不少弯路。

楼主:
板子上的对比度电位器是1602与12864共用的,原来它们的偏压不一样,可把我害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