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usb转串口的在AVRStudio里烧录到ATmega16上,失败!!!

楼主(2012-12-12):
驱动程序已安装成功,在设备管理器里可以看到
然后在AVRStudio里面就连不上。。。。一直出现
求助!!!!!谢谢!(板子是学校拿的新购置的,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所有的单片机都可以用串口下载。现在不少教程真是害人不浅

请问Atmega16可以不?应该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Atmega16可以不?应该可以的。。

仿真器连接的是ATmega16的JTAG接口还是SPI接口?
JTAG接口 应该用JTAG ICE;反之,选用截图的选项

网友C:
AVR有可以串口直接下载的型号?

网友D:
ATMEGA16用AVRSTUDIO下载的话,有三种方式:
PC --- JTAGICE --- MCU
PC --- AVRISP --- MCU
PC --- MCU
前两种的话,分别用的是JTAGICE和STK500那两个,并且新出厂的片子就能下;
第三种需要事先用前两种方式,烧入BOOTLOADER,才能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D:
ATMEGA16用AVRSTUDIO下载的话,有三种方式:
PC --- JTAGICE --- MCU
PC --- AVRISP --- MCU

就是用 usb 转串口的线下载呀。。在同学电脑上就可以下载,都是用的同样的驱动,可是我的就不能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AVR有可以串口直接下载的型号?

有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器连接的是ATmega16的JTAG接口还是SPI接口?
JTAG接口 应该用JTAG ICE;反之,选用截图的选项 ...

没有用仿真器,就是直接烧录到板子上,别人的电脑就可以,我的就连接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呀。。。

Mega16不行。AVR都不行。
ATMEL的ARM倒是支持这个功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用 usb 转串口的线下载呀。。在同学电脑上就可以下载,都是用的同样的驱动,可是我的就不能连接。。 ...

非说要有电脑差异的话,检查下串口号吧,AVRSTUDIO能识别的串口号不超过COM9

你的电脑上要是转串口线的串口号超过COM9了,自行改低....

至于你怎么不用JTAG/ISP而就串行下进去了,表示关注.....

网友E:
你这样连上才怪了呢,五楼正解,AVR STUDIO要通过仿真器才能连上的,想不用仿真器或下载器而直接通过串口下载程序,必须先烧入bootloader,还要配套相应的上位机程序

网友:
或者你的开发板上内置了仿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样连上才怪了呢,五楼正解,AVR STUDIO要通过仿真器才能连上的,想不用仿真器或下载器而直接通过串口下 ...

是我把电脑上的esata口当成usb用了,不行,已经连上了,不需要仿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说要有电脑差异的话,检查下串口号吧,AVRSTUDIO能识别的串口号不超过COM9

你的电脑上要是转串口线的 ...

这个板子老师说用ISP下不行,所以才用的串口

楼主:
谢谢大家。。是我把电脑上的esata口当成usb用了,不行,我电脑只有一个usb口口,借同学的电脑口口插个电源,自己的再插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