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 刷新问题请教

楼主(2012-12-12):
  SDRAM 的刷新周期是最多64ms,那么在读写数据的时候可能大于64ms,   这个怎么处理呢 ?菜鸟弄了好几天 ? 求大侠知道  谢谢!!

网友A:
据有人说几十分钟不刷也不丢。不过你还是按规则64ms全刷一遍,可以集中刷也可均匀刷或随机刷,反正64ms转一圈,如果是显存,那不用特意刷,因为地址一直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有人说几十分钟不刷也不丢。不过你还是按规则64ms全刷一遍,可以集中刷也可均匀刷或随机刷,反正64ms转一 ...

如果是显存,那不用特意刷,因为地址一直更新
---------------------------------------------------
能不能说详细点?

是因为地址一直更新,所以不用刷新?
还是因为数据一直在更新,所以不用刷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据有人说几十分钟不刷也不丢。不过你还是按规则64ms全刷一遍,可以集中刷也可均匀刷或随机刷,反正64ms转一 ...

我觉得大侠说的是这个意思:如果数据需要保存大于64ms,那么64ms一定要刷新,如果是显存,数据储存周期小于64ms,故不用刷新,我理解对否?

网友:
因为显存数据一直在按地址更新,所有需要的地址都会因为更新而充电,所以不用特意刷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有人说几十分钟不刷也不丢。不过你还是按规则64ms全刷一遍,可以集中刷也可均匀刷或随机刷,反正64ms转一 ...

你好,我想采用突发页读写的模式,就是翻看数据手册也没看明白怎么结束页突发读写? 我的是512个16位的数。

在网上搜点资料看到说:
    将0~255共256个数采用页突发方式写入SDRAM中,然后读出求其累计和,观察实验现象,通过结果判断读写是否正确。
页突发写流程:WRITEA(ADDR/DM/DATA)→响应CMDACK→写数据→PERCHARGE命令(在最后一个数据出现的前3个时钟发出,结束页突发)→PERCHARGE-NOP(4个时钟后)→发送第二个PERCHARGE(关闭当前行)→响应其CMDACK→返回IDLE状态。
页突发读流程:READA(ADDR/DM)→响应CMDACK→等待tRCD + CL + 2个时钟读取第一个数→执行PERCHARGE(读取的最后一个数据出现前的CL - 1 + 7个时钟发出,用于结束页突发)→PERCHARGE-NOP(4个时钟后发出)→执行PERCHARGE(关闭当前行)→响应其命令CMDACK→返回IDLE状态。

执行PERCHARGE(读取的最后一个数据出现前的CL - 1 + 7个时钟发出,用于结束页突发)→  这一步的不太明白 怎么才能做到在最后一个数据出现前的发出这个命令。???

  菜鸟求大神指导!!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大侠说的是这个意思:如果数据需要保存大于64ms,那么64ms一定要刷新,如果是显存,数据储存周期小 ...

你说的对头!  这个肯定是这样的 i guess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对头!  这个肯定是这样的 i guess

我也没弄过SDRAM,只是当时在学校 的时候学过,弄过一阵子,看过点资料,我猜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