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品牌的LCR数字电桥比较好呢?求有实战经验的推荐

楼主(2012-12-12):
如题,那个品牌的LCR数字电桥比较好呢?求有实战经验的推荐。
最好上型号,图片,或者网址链接。感谢。

网友:
国内应该是同惠最好吧。

网友:
安捷伦的,业内公认。

网友:
买了一个同惠最便宜的1k多的台式10k电桥

效果还是很对得起价格的,前几天拆过,电路和机箱设计的都很到位

用430的单片机做的主控,普通应用完全能胜任

网友:
我们这面不是重要仪器,买的是台湾铨华的,两千出头。说不上好不好,反正正常使用,看不出有什么问题。。。貌似这样就算挺好吧

网友:
感觉目前电桥的测试频率和器件最后的工作频率差距颇大,不知道这样的测试有什么用呃。。

网友(2013-01-25):
钱富裕就上agilent,否则就上同惠,考虑那么多干嘛。

网友A(2013-02-26):
不知是不是你需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是不是你需要的

做得不错,是套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得不错,是套件吗

http://shop59750360.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