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公司号称能将无刷电机做到1RPM。感觉很惊讶。

楼主(2012-12-12):
:NIDEC直流无刷电机控制器,利用独特的算法实现电机的超低速(1rpm)运行,低成本,适用于蠕动泵,医用泵等超低速场合。

个人目前做过的,最慢的也才20RPM。我怀疑他是是否写错了。可能是1HZ。

网友:
1转每分钟?~

网友:
是不是已经加了减速器

网友:
这个NB,我搞到每分种60转,力矩就小了。
估计是增加了编码器反馈

楼主:
这个不是加不加编码器的问题,而是电机本身弱磁到一定程度受控的程度就大大降低。

就算你是FOC算法+3600线的编码器恐怕也做不到这样的速度。

搞过伺服的朋友说说。自己项目里最小的电机转动速度。

网友A:
HEIDENHAIN 的直驅有測過3RPM,誤差0.1RPM

楼主:
引用 网友A:
HEIDENHAIN 的直驅有測過3RPM,誤差0.1RPM

还能再低吗?

这个是伺服电机+编码器吧

网友:
50 的飘过~~~  开始抖动,并且力矩明显不足了~~

网友:
那要看转的是否均匀了.要是几秒跳一格的一蹦一蹦的"蠕动"应该没啥问题吧?

网友:
永磁同步电机+编码器 FOC 控制可以做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能再低吗?

这个是伺服电机+编码器吧

是的,Encoder是26bits的。
更低的速度沒試過,因為用不到這樣低的速度。3RPM+-0.1是對方要求的所以有用標準儀器校驗過。

网友(2014-02-07):
这个标题看起来就让人激动啊

网友:
可以 FOC 闭环驱动

网友B:
这种应用为什么不用步进。搞到1转每分不仅不可靠且难度较大。就光技术而言可行,实际应用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应用为什么不用步进。搞到1转每分不仅不可靠且难度较大。就光技术而言可行,实际应用意义不大。 ...

不进是的运动曲线是阶梯状的,有些应用需要时均匀的。

网友:
带减速机吗》? 我做无刷电机驱动,霍尔换向,旋转变压器测速测角,低速性能非常差。

不知道永磁同步 foc 的话可以做到多慢的速度?  我都是定位应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进是的运动曲线是阶梯状的,有些应用需要时均匀的。

那就直线电机落

网友:
电机一转有多少极对数也没说

网友:
他没说多少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Encoder是26bits的。
更低的速度沒試過,因為用不到這樣低的速度。3RPM+-0.1是對方要求的所以有用 ...

请教详细配置,带霍尔传感器吗?26bit编码器?是FOC还是直接PID?

网友:
应该实现不了的

网友:
还没什么概念,

网友:
会不会加了减速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