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关于MAX232工作图的接线是否存在问题?

楼主(2012-12-12):
求问,关于MAX232工作图的接线是否存在问题?
总感觉电路上的MAX232接线有问题 但是说不上来啥问题
所以上来请教各位前辈帮我分析下
此图中MAX232接线是否存在问题?还是我多疑了?
谢谢。。。

网友A:
第2脚接法错误,电容的另一端应该接到电源上的。另外,13脚和11脚应该接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2脚接法错误,电容的另一端应该接到电源上的。另外,13脚和11脚应该接反了吧。 ...

这是MAX232手册上的接线图 感觉11与13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2与16引脚的接法不知道是否有问题???

网友:
全部都改成0.1uF就可以了哈

网友:
楼主用的3232芯片,是两个串口,我想搭车问一下,单串口的芯片,那个好一些呢?

网友B:
2脚绝对有问题呀。 参考电路已经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2脚绝对有问题呀。 参考电路已经很清楚

恩  可惜不能肯定 跟硬件的说是硬件有问题 立马就不高兴了 哎 以后的工作也不好做了

网友C:
MAX3232的2脚的电容的另一端接地或者接VCC都可以,MAX232的手册没有说是否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X3232的2脚的电容的另一端接地或者接VCC都可以,MAX232的手册没有说是否可以 ...

关键你看我发的图中 2脚是直接接电源的 可没有通过什么电容哦 前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键你看我发的图中 2脚是直接接电源的 可没有通过什么电容哦 前辈

前辈不敢当

2脚直接连电源肯定是不对的,电荷泵没法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辈不敢当

2脚直接连电源肯定是不对的,电荷泵没法工作

那还是确定此接法是存在问题的
电路时存在问题的
坑爹的  为什么我提出有问题的事情
对方不承认 还对我产生怨恨呢
以后的工作不好做了

网友D:
2脚应当串联0.1uf的电容接电源,好多都这样,而且也自己试过可以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2脚应当串联0.1uf的电容接电源,好多都这样,而且也自己试过可以下载的

那是你的2脚通过电容接向5V电源的 而不是直接接向5V电源 再通过电容接地 感觉这样做 当滤波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  可惜不能肯定 跟硬件的说是硬件有问题 立马就不高兴了 哎 以后的工作也不好做了 ...

要确定软件还是硬件问题,max232完全可以用示波器测试出来。

网友:
pin2接+5V一般也能用,但确实是错误的,RS-232正电压是+3V至+15V,电荷泵即使没工作也超过3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确定软件还是硬件问题,max232完全可以用示波器测试出来。

这个示波器看过了 不过除了波形不稳外 也没看出什么问题
程序嘛  我用USB转TTL小板子 直接跟单片机的TX RD引脚相连 测试通信
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
其中也怀疑USB转RS232的问题
就又买了一个50+多的  测试现象是一样的
所以也不太确定是什么鬼问题了

网友:
2脚接错了,电容负极应接+5V,不是接地

网友:
V+接法:3232是通过电容接地;232是通过电容接VCC。3232可用0.1uF电容,232必须用1uF以上的电容。

网友:
max232是个升压IC,转为PC串口可识别的信号,图中2脚的10V指的是内部升压出来的,而不是你接上的

网友:
有几个问题:1)2脚不能直接接5V,而应接一电容,电容另一端接5V
                  2)13、14脚接反了,电脑串口的2脚(RXD)接MAX232的14脚,电脑串口的3脚(TXD)接MAX232的13脚

楼主:
第一次这么受关注 谢谢各位的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