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想在2440开发板上用上USB摄像头,按照实验手册做,不行

楼主(2012-12-12):
小弟初学ARM,我用的是FL2440的开发板,按照手册操作,不行。压根在/dev目录下就没有V41的文件夹。不知道这个文件夹是不是始终存在还是插上相应的摄像头才存在。我的摄像头是UVC的,实验手册上是中星微的摄像头。怀疑是摄像头不一样导致不行。

然后有试图找了UVC摄像头驱动的安装方法。http://blog.chinaunix.net/uid-22666248-id-264829.html
但是发现我的内核配置是根本没有这些选项。

下载了一个万能摄像头的驱动,解压出来是这样的:

不会用。如果把放到Linux的内核目录下,外面的Makefile就会覆盖原来的Makefile。

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

网友A:
LINUX 内核已经带 USB摄像头驱动 V4L2 .你重新配置内核。编译下载到你的板子里就可以了。  剩下的你写个应用程序调用V4L驱动。

我这个应用程序测试过。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NUX 内核已经带 USB摄像头驱动 V4L2 .你重新配置内核。编译下载到你的板子里就可以了。  剩下的你写个应 ...

你好,本人刚刚才接触。很多操作还不会。我那个内核配置截图里面好像没有设备可选择。然后dev文件夹也没有v4l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NUX 内核已经带 USB摄像头驱动 V4L2 .你重新配置内核。编译下载到你的板子里就可以了。  剩下的你写个应 ...

我的摄像头不是中星微的。而是天敏的。提示是Aveo Technology USB 2.0 Camera 不知道应该在内核中选择什么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