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7+DM9161 PING不通

楼主(2012-12-12):
线都是按照神州开发板5的原理图布的,但是把程序烧上去后,PING不通。

上面是主要布线图,大家帮忙看一下有没有错,下面我再将全部原理图以及程序放上来。程序也没有变,就是将IP地址改成了静态分配,192.168.1.100,求高手帮忙啊!

另外,求STM32F107+DM9161或者STM32F107+DP83848的原理图、PCB文件以及程序!350莫元,等你来拿!家底都被我抄完了。。。

网友:
昨天好像是看到一个帖子,那个人说需要布线的时候差分等长,否则,只能通过单片机读出ID,但是ping 不通

网友A:
首先确定能不能读到DM9161A的ID,如果能读到,说明读时序没问题,然后看一下写时序有没有问题,即对一个DM9161的寄存器写一个值,再读出来,如果对的话写也没问题,下面就是你的程序问题了,看一下有没有中断产生,CS脚有没有问题等等,跟踪一下数据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定能不能读到DM9161A的ID,如果能读到,说明读时序没问题,然后看一下写时序有没有问题,即对一个DM9 ...

ID应该怎么读呢?DM9161的手册都是英文,看不懂啊。。。

网友B:
1、先看串口打印,link状态打印是否正确?打印寄存器值是否不为0或FF?
2、你用的是外置晶振还是CPU的MCO?我看两个都连接了,用示波器测试一下clk是否正确,这个很重要。
3、我也复制的神州的图,用的MCO,加了PIO复位,神州的硬件是上电复位后输出的MCO,这样是不通的,必须现有MCO再复位9161,所以神州的板子无法用MCO工作,必须加外部的晶振。我修改为MCO输出后再PIO复位一次就好了。
这个问题你可以多次复位测试,因为复位一次后MCO有输出了,再reset,9161状态就正确了,就ok了。

网友B:
疑问,你就4个莫元,怎么能悬赏350莫元?打算花钱买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疑问,你就4个莫元,怎么能悬赏350莫元?打算花钱买啊?

应该是他原本有354个莫元,悬赏用了350个,就剩下4个了。

看来楼主把家底全用上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他原本有354个莫元,悬赏用了350个,就剩下4个了。

看来楼主把家底全用上了,呵呵。 ...

原本是400多莫元,不过悬赏是要收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先看串口打印,link状态打印是否正确?打印寄存器值是否不为0或FF?
2、你用的是外置晶振还是CPU的MCO? ...

你能把你的电路图以及PCB文件发给我吗?十万火急求助啊!

网友:
呵呵,大家救救急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能把你的电路图以及PCB文件发给我吗?十万火急求助啊!

这个是我的图纸,调试网口是ok的。
我看过你的图纸,IO问题不大,怀疑的地方主要就是clk和复位。
你还是尽快用示波器看看clk,然后手动复位试试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我的图纸,调试网口是ok的。
我看过你的图纸,IO问题不大,怀疑的地方主要就是clk和复位。
你还 ...

你的原理图、PCB文件还有程序能发我吗?我自己搞估计来不及了。。。示波器我也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原理图、PCB文件还有程序能发我吗?我自己搞估计来不及了。。。示波器我也没有。。。 ...

这个是我帮别人做的项目,不好都给你全部,我精简一下网口部分程序可以发你一部分,PCB的话,没有什么特别的,和原理图一致就好了,如果你封装错了那看别人的板子也没多大参考作用。
你没有示波器,万用表总有吧,量一下clk的电压,应该在3.3V的一半左右才对,另外串口打印信息有吗?有的话贴出来看看。

网友:
串口打印中注意以下几句:
ETH_ReadPHYRegister 0:0x3100
ETH_ReadPHYRegister 16:0x514
ETH_ReadPHYRegister 1:0x784D
ETH_ReadPHYRegister 1:0x786D
ETH_Mode ==> ETH_Mode_FullDuplex
ETH_Speed ==> ETH_Speed_100M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我帮别人做的项目,不好都给你全部,我精简一下网口部分程序可以发你一部分,PCB的话,没有什么特 ...

谢谢,刚才正负接错了,保险丝烧了,现在没有电烙铁,等一会儿拿到工具了,我再来试试。你的程序是LWIP协议吗?是的话,精简一点也行,我只要能后续添加上TCP发送数据的源码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刚才正负接错了,保险丝烧了,现在没有电烙铁,等一会儿拿到工具了,我再来试试。你的程序是LWIP协 ...

网口测试的代码,可以ping通,没有其他应用。

编译没有错误

串口打印以及ping的情况

PHY_DM9161A.c中有PIO复位的处理:

//后添加的PIO复位 DM9161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4);
delay_ms(200);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4);

netconf中ip地址和mac地址都设置为了固定的:

  IP4_ADDR(&ipaddr, 192, 168, 4, 193);
  IP4_ADDR(&netmask, 255, 255 , 255, 0);
  IP4_ADDR(&gw, 192, 168, 4, 1);

  MAC_Now[0]=00;
  MAC_Now[1]=11;
  MAC_Now[2]=22;
  MAC_Now[3]=33;
  MAC_Now[4]=44;
  MAC_Now[5]=56;

  Set_MAC_Address(MAC_Now);

网友B:
我用的是PIO复位+MCO输出的方式,要注意你的硬件是否用了相同配置。
有源晶振+系统复位也是可以的,软件不需要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PIO复位+MCO输出的方式,要注意你的硬件是否用了相同配置。
有源晶振+系统复位也是可以的,软件不 ...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D:
最近遇到一个STM32F207+DM9161A出现的问题,在PC端连续ping设备,开始没有问题。隔一个随机的时间手动复位一次设备,有时设备启动完成后可以ping通,中间经过1到2次请求超时就恢复过来了。但有时复位重启后就恢复不过来了。必须停止ping,然后重启设备,在设备完全启动后,再重新开始ping操作才行。
借楼主宝地,请大虾们给点建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PIO复位+MCO输出的方式,要注意你的硬件是否用了相同配置。
有源晶振+系统复位也是可以的,软件不 ...

高手,这里为什么不用1.5K,而用4.7K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PIO复位+MCO输出的方式,要注意你的硬件是否用了相同配置。
有源晶振+系统复位也是可以的,软件不 ...

我发现,2.5V那里我没有加电容,也就是你的1.8V,然后CLK的电压是0.6V,也就是晶振3脚的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这里为什么不用1.5K,而用4.7K呢?

上拉电阻而已,一般情况对阻值要求比较宽泛(I2C的要求会高一些)。
为了简化我图纸内的电阻种类我给改成4.7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现,2.5V那里我没有加电容,也就是你的1.8V,然后CLK的电压是0.6V,也就是晶振3脚的电压。 ...

1、2.5V那里的电容是不可以省的,你先加上个10uF,否则2.5V不稳定,用万用表量一下看看。(有的型号是1.8V,忘了是哪个了,无所谓的)

2、用外部晶振的话,R17不能焊接,0.6V的电压不太对的,有示波器借用的话最好看示波器,没有就把晶振3脚连线切开,上电量一下3脚是否是1.7V左右,再连上看是否正确。

3、上电时插上网线,复位后看指示灯是否正确,系统复位+外部晶振的话,指示灯应该是正常一个常亮,一个闪烁的,与软件无关,否则就是芯片硬件初始化有问题,检查电源、时钟和复位,当然前提是PCB画的正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最近遇到一个STM32F207+DM9161A出现的问题,在PC端连续ping设备,开始没有问题。隔一个随机的时间手动复位 ...

这种问题不好搞,一点建议就是,完全不要用自己的软件,另外找可以用的软件单独测试网口看工作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不好搞,一点建议就是,完全不要用自己的软件,另外找可以用的软件单独测试网口看工作情况。 ...

我不准备用自己的PCB了,你给我的原理图可以用吗?神舟5号的程序能在上面运行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不准备用自己的PCB了,你给我的原理图可以用吗?神舟5号的程序能在上面运行吗? ...

我这个回复是上面那个STM32F207+DM9161A的,你的板子问题不是很大我觉得,建议还是搞一下。

原理图可以用,注意布线的时候MCO屏蔽一下。
我的应用程序连续测试网口一个月,没有问题,更长时间没有测试。
图我参考的神州4号,5号是什么东西?没见过。
程序里就是加了一个PIO复位,给你的参考程序里有,神州4号的程序网口部分都可以正常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回复是上面那个STM32F207+DM9161A的,你的板子问题不是很大我觉得,建议还是搞一下。

原理图可以 ...

MCO怎么屏蔽。。。PIO复位是什么。。。新手问题多,请见谅。。。

网友B:
MCO就是那个PA8,main clk output,输出25MHz或是50MHz的pio,布线时两边加地线。
PIO复位就是用PIO控制DM9161的复位脚,先低电平,然后高电平,芯片就复位了,我用的PC4管脚,看我的原理图和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O就是那个PA8,main clk output,输出25MHz或是50MHz的pio,布线时两边加地线。
PIO复位就是用PIO控制916 ...

谢谢,莫元先给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莫元先给你了。

太客气了,问题还没搞定就给莫元了。
你还是把我写的要检查的部分检查好,第一先让网口的指示灯工作正常了,这个与CPU关系不大。
一定能调通的,要有信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客气了,问题还没搞定就给莫元了。
你还是把我写的要检查的部分检查好,第一先让网口的指示灯工作正常 ...

高手,我现在电容没有加,是不是先要把电容加上去呢?然后有个问题,神舟五号开发板上面说是用MCO给DM9161信号,那指示灯应该是怎么显示的呢?现在是常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不好搞,一点建议就是,完全不要用自己的软件,另外找可以用的软件单独测试网口看工作情况。 ...

谢啦先。
按你的建议,我倒可以尝试写个专门测试以太网口的程序跑跑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客气了,问题还没搞定就给莫元了。
你还是把我写的要检查的部分检查好,第一先让网口的指示灯工作正常 ...

高手,你能把你的原理图以及PCB源文件发给我吗?如果你怕太多人看到,那就给压缩文件设一个密码,然后偷偷告诉我密码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我现在电容没有加,是不是先要把电容加上去呢?然后有个问题,神舟五号开发板上面说是用MCO给DM916 ...

电容一定要加。
用MCO给9161的话,必须是先有MCO(50MHz clock),然后再给9161芯片复位,指示灯才会一个常亮,一个闪烁、
如果没有闪烁的指示灯,证明芯片尚未正常工作,此时CPU是无法读取它的寄存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手,你能把你的原理图以及PCB源文件发给我吗?如果你怕太多人看到,那就给压缩文件设一个密码,然后偷 ...

sch和pcb原文件等我处理一下给你吧,上边内容比较多,一来你用不上,二来给别人做的项目不合适都泄露源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sch和pcb原文件等我处理一下给你吧,上边内容比较多,一来你用不上,二来给别人做的项目不合适都泄露源文 ...

谢谢了,我加了电容之后,有一个灯闪烁,一个灯常亮,我PING了好几次,但是只PING通一次,不知道是不是布线不好,影响了DM9161的运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我加了电容之后,有一个灯闪烁,一个灯常亮,我PING了好几次,但是只PING通一次,不知道是不是布 ...

ping通一次就证明接线起码是正确的,布线不好,干扰的话需要仔细检查了,我发你PCB你对比看看布局和走线吧。
网口我都是要么不能用要么正常,这种不稳定的问题我还没有碰到过,所以没有什么经验来处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手,你能把你的原理图以及PCB源文件发给我吗?如果你怕太多人看到,那就给压缩文件设一个密码,然后偷 ...

我的图纸源文件,99se格式的。
这个图纸我删掉了部分东西,所以PCB布线有些我也重新调整过,MCO的屏蔽线也是刚加的,我的版本没加,铜皮重新铺的,处理完后DRC没有错误。
原则上是不会出错的,即便如此,申明此文件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图纸源文件,99se格式的。
这个图纸我删掉了部分东西,所以PCB布线有些我也重新调整过,MCO的屏 ...

麻烦你了,但是我用的AD9。。。怎么打开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麻烦你了,但是我用的AD9。。。怎么打开啊。。。

AD9可以打开99se文件的,直接open,选择99se格式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9可以打开99se文件的,直接open,选择99se格式就好了。

高手,你的电路图对我这个新手来说有些复杂。。。我要慢慢看,然后我想问个问题,我电源芯片用的是LM2596-3.3V,它的输出电容是330UF/35V,这是我按LM2596手册上配的。

先看这张图:
问题1:这是接STM32F107的VDDA、VSSA、VREF+、VREF-,问题来了,神舟4开发板默认用LM1117-3.3V供电,极性电容C40的大小为10UF/10V,但是当我改为LM2596供电时,极性电容C40的大小需要跟LM2596的输出电容一样吗?也就是330UF/35V,或者还是原来的10UF/10V?

再看这张图:
问题2:跟上面一样,改为LM2596-3.3V供电后,DM9161产生的2.5V电压的滤波电容C59用多大的,10UF/10V?还是LM2596的输出电容330UF/35V?

总结一下这两个问题:因为很多原因,所以LM2596要加上输出电容,而这时,电路中某某芯片的滤波电容应该为多大,或者说怎么选择呢?是不是大小要和LM2596的输出电容一样?毕竟那个输出电容就有滤波作用。不仅是滤波电容,其它所有极性电容会不会都要根据LM2596选择合适的大小呢?无极性电容我明白,全部都是104。。。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手,你的电路图对我这个新手来说有些复杂。。。我要慢慢看,然后我想问个问题,我电源芯片用的是LM2596 ...

你的几个问题其实是一个:

首先,供电部分和后边的电路可以分开考虑,电容多大基本上没有关联性。

也就是说你用DC/DC加了330uF电容,获得了稳定的3.3V,与1117加10uF电容获得了稳定的3.3V,结果是一致的。
后边的电路该怎样加滤波电容就怎样加,不需要考虑前面3.3V是怎么来的,所以后边电路完全参照神州的图纸就可以了,包括9161输出的10uF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几个问题其实是一个:

首先,供电部分和后边的电路可以分开考虑,电容多大基本上没有关联性。

谢谢,这下明白了。

网友(2013-03-28):
很好的帖子,hcambridge 很热情,

网友:
好帖子 解决了不少问题

网友:
好帖子 解决了不少人的问题

网友:
要仔细看看 正在选型呢 PHY芯片

网友(2013-05-16):
引用 网友B:
我的图纸源文件,99se格式的。
这个图纸我删掉了部分东西,所以PCB布线有些我也重新调整过,MCO的屏 ...

很不错的图 谢谢

网友(2013-10-25):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我的图纸,调试网口是ok的。
我看过你的图纸,IO问题不大,怀疑的地方主要就是clk和复位。
你还 ...

DM9161,其工业级片子DM9161BIEP就贵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的图纸源文件,99se格式的。
这个图纸我删掉了部分东西,所以PCB布线有些我也重新调整过,MCO的屏 ...

"MCO的屏蔽线也是刚加的",一般不需要加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E:
"MCO的屏蔽线也是刚加的",一般不需要加么?

最好加上,第一次走线时没注意,mco会对周边线路有干扰,我用示波器看过,但是不影响芯片工作,总归觉得不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最好加上,第一次走线时没注意,mco会对周边线路有干扰,我用示波器看过,但是不影响芯片工作,总归觉得 ...

谢谢!数据线上的33欧电阻也必须要加么?

网友:
貌似没有最终结论?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数据线上的33欧电阻也必须要加么?

我的图没加,串33R电阻主要是信号完整性考虑,降低信号反射,减少干扰,这个东西要看pcb阻抗,通常在高速电路里要求比较高,比如DDR,但是这个phy速度不高,所以要求没那么高,有没有影响不大。看你其他部分图了,怕干扰,要求高的话就串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太客气了,问题还没搞定就给莫元了。
你还是把我写的要检查的部分检查好,第一先让网口的指示灯工作正常 ...

正常情况下,两盏灯是怎么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正常情况下,两盏灯是怎么亮的?

默认设置下,接百兆网,一个常亮表示已连接(Link),一个闪烁表示有数据(Active).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默认设置下,接百兆网,一个常亮表示已连接(Link),一个闪烁表示有数据(Active). ...

好的,我的是黄色的灯常亮,绿色的闪烁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默认设置下,接百兆网,一个常亮表示已连接(Link),一个闪烁表示有数据(Active). ...

为什么灯亮了,ping不通呢?ping通要什么条件呢?我只是做了初始化,然后死循环,能够ping通么?高手,帮帮我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灯亮了,ping不通呢?ping通要什么条件呢?我只是做了初始化,然后死循环,能够ping通么?高手,帮 ...

即使不连接CPU,只要phy芯片电路正常,给clk信号和正确复位,灯就会亮,所以灯亮只能说明phy芯片硬件上问题不大。
能ping通需要软件来做,所以ping不通请检查自己的软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即使不连接CPU,只要phy芯片电路正常,给clk信号和正确复位,灯就会亮,所以灯亮只能说明phy芯片硬件上问 ...

好的,谢谢高手,还有个问题,就是ping的原理是什么?因为,我按照网上很多成功的案例,他们都是初始化lwip_init()一下,然后在main中执行死循环while(1)就能够ping通,而我就不行;是否ping通是直接调用中断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的,谢谢高手,还有个问题,就是ping的原理是什么?因为,我按照网上很多成功的案例,他们都是初始化lw ...

我不是高手,ping的原理我也不懂,协议里写好的ping,也许是中断实现的,没有中断单while(1)我认为是不可能实现的,像uboot里的协议就没有被ping的功能,但是有ping命令可以ping通别的机器。

网友(2014-12-12):
引用 网友B:
网口测试的代码,可以ping通,没有其他应用。

dm9161 用内置变压器的网口好像调试不通啊 现在相同的电路 有一块板子能够link 但是ping不通 有一块灯都不亮 调了2个多星期 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楼主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G(2019-08-07):
引用 网友B:
1、先看串口打印,link状态打印是否正确?打印寄存器值是否不为0或FF?
2、你用的是外置晶振还是CPU的MCO? ...

你好,我现在遇到一个情况,上电后ping不通,复位之后就可以ping通。看了帖子后,用示波器测量时发现,示波器表笔夹到MCO信号线之后,上电就可以ping通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你好,我现在遇到一个情况,上电后ping不通,复位之后就可以ping通。看了帖子后,用示波器测量时发现,示 ...

年代太久远了,好多年没再弄这个PHY了,不一定能帮到你。

看你的说法和我当时的问题好像很相似,应该是MCO的输出晚于复位信号的原因,如果是硬件复位+MCO,那是不行的,因为一上电复位信号就来了,此时PHY没有时钟无法工作,MCO是需要软件配置后才有输出的。
测试 1,改为软件控制复位脚,MCO有输出后再复位一下试试。
测试2,不要用MCO,直接用晶振从外部拉一个25MHz过来给PHY,再做上下电测试,看看是不是好了。

如果这两种方法都有用,证明和我当时碰到的问题一样,否则就不是这个问题。

至于为什么用示波器夹住MCO就好了,这个就不好解释了,也许是负载问题,或者是示波器上有干扰,给了一点信号变化给PHY以至于工作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年代太久远了,好多年没再弄这个PHY了,不一定能帮到你。

看你的说法和我当时的问题好像很相似,应该是M ...

找到为题了,是示波器的表笔寄生电容影响了MCO。表笔是100pf的,我在mco的信号线上对地焊了一个100pf的电容,就好了。我发现我画的双层板是可以跑得100M的,不丢包。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找到为题了,是示波器的表笔寄生电容影响了MCO。表笔是100pf的,我在mco的信号线上对地焊了一个100pf的电 ...

找到问题就好。
不过你说的需要加电容MCO才能工作,比较奇怪,一般是加电容会导致不工作,通常是加下拉电阻降低干扰。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找到问题就好。
不过你说的需要加电容MCO才能工作,比较奇怪,一般是加电容会导致不工作,通常是加下拉电 ...

还想请教一下,怎么测网口的丢包率?电脑直接ping?还有,如何模拟很大量的数据通过网口传输,确定其稳定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还想请教一下,怎么测网口的丢包率?电脑直接ping?还有,如何模拟很大量的数据通过网口传输,确定其稳定 ...

这个我也不专业。
丢包率我是用长时间Ping测试过的,稳定性用长时间工作测试。
测试网口速度有个专门软件叫Jperf,在STM32上跑server,电脑上跑client,我以前用过,但是忘光了,自己度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也不专业。
丢包率我是用长时间Ping测试过的,稳定性用长时间工作测试。
测试网口速度有个专门软件 ...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