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赛灵思CPLD引脚输出状态配置

楼主(2012-12-12):
如题,小弟最近在用赛灵思的CPLD(XC9536XL),由于之前没有学过硬件描述语言,所以用的是原理图编程,工程量不大。CPLD产生的逻辑电平接的是一个电机驱动芯片IR2130,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没接上IR2130时,CPLD输出正常,一旦接上IR2130电平马上被拉高(CPLD输出高电平3.3V),变成5,6V。CPLD与IR2130之间没接任何东西。我现在考虑问题是不是处在CPLD引脚输出配置上,就是说CPLD的引脚输出状态是不是跟单片机一样可以配置的,配置成推挽输出或者开漏输出?如果可以,怎么配置?找了很多资料都没讲到。还有就是我用的ISE10.1,。
麻烦哪位大虾跟小弟说一声,谢谢。

网友A:
我用的altera的fpga,从来没配置过电平~你有没有换过ir2130?我感觉2130的问题的可能性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altera的fpga,从来没配置过电平~你有没有换过ir2130?我感觉2130的问题的可能性大一点 ...

好像确实是IR2130挂了,影响了CPLD的电平,哭死,IR2130一片20大洋! 今天早上重新喊了一个上去好像又挂了!

网友A:
你要拿来控制什么?电机?先不要接负载,容易出问题。另外你再检查检查你的mos管是不是好的,MOS管烧掉的话,很容易烧坏2130.
主要是因为你时序控制的不对,导致负载电流过大,进而烧掉MOS管。
验证是要一步步来的,不要刚开始就什么都接上。
mos管先拆下来,拿示波器验证好你的信号之后,再加上mos管,负载可以先找个大内阻的负载,限制一下电流。最好的办法是,找个直流稳压电源,把输出电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这样就安全多了。我以前用开关电源,烧掉N个mos管,桥芯片业烧了不少,有的甚至烧坏了主芯片。这都是血的教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拿来控制什么?电机?先不要接负载,容易出问题。另外你再检查检查你的mos管是不是好的,MOS管烧掉的话 ...

还没接MOS管呢!我也是想一步一步测下去来着。

网友A:
没接MOS管,那2130怎么会烧掉~很诡异,买的不会是假片子吧

网友B:
没接负载怎么会挂呢,LZ确定烧了?

网友C:
加个光电隔离吧,电机的电流那么大会干扰控制芯片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接MOS管,那2130怎么会烧掉~很诡异,买的不会是假片子吧

不知道是不是我哪里操作不当或者焊接短路给弄挂了,那片2130死的比较冤,暂时没找到原因,不过新焊的板子2130工作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接负载怎么会挂呢,LZ确定烧了?

应该是烧了,要不然怎么会影响前端CPLD的电平呢?把CPLD的电平抬高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光电隔离吧,电机的电流那么大会干扰控制芯片的的

那要加好几个呢,成本增加不少。现在工作正常了,不过还没找到前一块板子2130工作不正常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