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STM32不支持SDRAM,搞LPC1788的“相机”有支持的朋友木有?

楼主(2012-12-12):
原本看好STM32F407,可。。。。。。。
只支持总线接口的TFT,基本全是山寨手机淘汰下来的,哥找货源那个辛苦(量又不太大,一批百来片买,批批不一样。。。)
只能用SRAM,不能支持SDRAM,接个小小30W的OV7670全分辨率图片缓冲都要600KB的空间。。。。大容量SRAM。。。如同天价
能用DCMI就不能用SDIO或者FSMC(接16BITRAM),能用SDIO就不能用DCMI或者FSMC(接16BIT RAM),非得176脚的才可以。。。。

搞LPC1788+SDRAM+FIFO的“相机”有支持的朋友木有?看人气。。。。

顺便自贺刚用STM32F103RFT6直接GPIO接OV7725实现了QCIF(176*144)图象采集并JPEG压缩。。。。

网友:
第一次抢到沙发,激动

网友A:
这个。。不应该把。AVR32一个系列都有内建SDRAM内存控制器的型号,只是要比同型号不带控制器的贵10元左右。上个32M SDRAM内存颗粒直接使用很方便。成本不到20元。

网友B:
可以试试TI的处理器,DM365之类的,taobao上很容易买的的,搜ipc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应该把。AVR32一个系列都有内建SDRAM内存控制器的型号,只是要比同型号不带控制器的贵10元左右。 ...

stm32?他就没SDRAM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TI的处理器,DM365之类的,taobao上很容易买的的,搜ipc主板

抬杠的话 那直接买个相机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抬杠的话 那直接买个相机好了

单反

网友C:
我们用1M SRAM,成本不是一般的高

网友:
不太懂arm,难道就没有更合适的吗?

网友D:
吐槽下  我就纠结 1788 和 407  一个有TFT控制器和 SDRAM控制器  一个有M4内核DSP指令集 综合下就好了。  据说 新一代的stm32f4有 sdram是不是真的哦。

网友:
坐等王工新方向,反正现在只要一有新CPU出来马上去找DS来看带不带SDRAM控制器的,不过每次都失望,目前cortex-m架构里面能驱动SDRAM的(且有货的),一只手就能数出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吐槽下  我就纠结 1788 和 407  一个有TFT控制器和 SDRAM控制器  一个有M4内核DSP指令集 综合下就好了。   ...

不用纠结啦,LPC4088就是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用纠结啦,LPC4088就是需要的………………

就是看到LPC4和LPC1788 直接兼容。。。。

网友:
为啥cortex-m不能驱动SDRAM控制器?搞不清楚了。不过AVR32的 AT32UC3A0系列都是带SRAM/SDRAM控制器,也带DSP,用着很爽,只是价格高了一些。要69-73左右。

网友:
支持支持。放几片样片给你都不是什么问题。

网友:
支持啊,搞几个,到时候,我买个PCB空板,嘿嘿

网友:
支持。1788\4088 ,TFT LCD,TOUCH ,相机。。。。。
不用的IO引出来。。。

网友:
不要纠结,可以考虑ASAP1826T
支持SDRAM ,LCD控制器,价格还很便宜。比nxp和stm32便宜不少。支持零售。
感兴趣可以联系 jackie.luo@ferry-semi.com.

网友:
凌通的ARM7内核CPU,支援CMOS SENSOR Interface,SDRAM(最大16x16),TFT Controller,SD,Nand Controller,Scaler,JPEG编/解码,PPU/SPU等处理单元~~~

0.3M cmos sensor编码格式为 motion-jpg,录像可以达到30fps。
OV,GC 等cmos sensor用得甚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们用1M SRAM,成本不是一般的高

如果不介意速度和焊接的话,可以考虑BGA的pSRAM,价格低容量大(相对于SRAM)。我现在正在尝试设计带BGA pSRAM的STM32开发板,如果成功的话就可以解决STM32外扩RAM容量小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不介意速度和焊接的话,可以考虑BGA的pSRAM,价格低容量大(相对于SRAM)。我现在正在尝试设计带BGA  ...

PSRAM 只适合F103,PSRAM 至少是55nS的 你能买到的大部分是70ns ,F407需要10nS的

网友:
所以我说了不介意速度的话可以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不介意速度和焊接的话,可以考虑BGA的pSRAM,价格低容量大(相对于SRAM)。我现在正在尝试设计带BGA  ...

PSRAM有4M以上的吗?好像也只有2M以下的吧

网友:
强烈推荐,用788 用SDRAM很爽的,价格便宜得很。

网友:
有的,Micron 有4M以上的PSRAM。
其他的,比如台湾韩国的半导体公司也有做的,但是资料看不到,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不用纠结啦,LPC4088就是需要的………………

LPC4088哪里有的卖?量产了么?

网友:
说是明年会有支持SDRAM的产品,上次在福建ST上海的人讲的。因为用的不多,也没问是在M3还是在M4上?

网友:
是哦    LPC4088 买不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LPC4088哪里有的卖?量产了么?

目前能拿到样片,估计是还没有开卖

网友:
SDRAM 比 SRAM便宜多了,
我们的一个大客户,SDRAM用台湾的一家,8MB的貌似低于3元。

ASAP1826T 自带SDRAM控制器,比什么NXP的要可靠,比ST的要便宜不少。具体价格不方便在论坛公布,感兴趣可以打我签名中的电话联系。或者论坛短信息留email地址。

网友H:
SDRAM 比SRAM 除了爽在价格  驱动比SRAM 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H:
SDRAM 比SRAM 除了爽在价格  驱动比SRAM 方便?

MCU 自带的驱动器 肯定方便了  不自带驱动去 谁用SDRAM。

网友:
没有下文了?

网友I(2013-01-15):
引用 楼主:
就是看到LPC4和LPC1788 直接兼容。。。。

LPC43XX是和LPC18XX兼容的,和17XX的不兼容

网友J:
引用 网友I:
LPC43XX是和LPC18XX兼容的,和17XX的不兼容

LPC408x 和LPC407x 系列兼容LPC178x and LPC177x

网友:
引用 网友J:
LPC408x 和LPC407x 系列兼容LPC178x and LPC177x

还是觉得频率太低了,120,要是能跑到400左右就好了!

网友:
lz,记得你做过BF531的怎么还在找CPU?
BF531的性能不足?

网友:
STM32F4的定位本来就不在这一块了.

楼主(2013-04-22):
处于停顿状态

网友:
用JZ4755是上上策

网友:
有STM32F439可以用啊,支持了SDRAM,不过楼主是否敢于尝鲜就是另一回事了

网友:
很高兴  看到楼主  选择 用 NXP M4  搞驱动 CMOS 呀

我 前一个方案 是  F407 + PSRAM + 100W  + HS-USB  问题 还真多呀  都快搞死我了

网友:
ST 马上出439了。。有sdram,有dsp,有网,有屏,有接口
基本全了。。。就只8知道啥时候出,等了很久了。。
刚刚适合做嵌入式视频

1788的话,刷屏速度如何?

网友(2013-06-23):
400M的话就直接用AMR11了

网友:
STM32F429/439支持SDRAM和LCD控制器,LCD分辨率最大支持到800X600,但是目前还没有样片提供,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开卖

网友:
为什么非得用cortex-Mx呢?用个tqfp封装的arm9,挂个sdram,跑linux搞这些不是更好些?
总感觉微控制器挂sdram怪怪的,跑不了太大的系统,挂太大的sdram也感觉浪费

网友(2014-04-29):
407的DCMI和FSMC可以一起用的,楼主。

网友(2014-11-14):
这个帖子很经典,继续呀

网友(2015-04-02):
目前在研究1788,楼主搞的咋样了。。。这么久了

网友(2016-04-22):
这样玩没意思,新塘的N32926内置32MDDR,H264硬件编解码,带网口,支持SPIFLASH和SD卡启动,LQFP封装,30多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