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平衡车电池供电

楼主(2012-12-12):
平衡车的控制基本完成,但是实际运行不可能带一股线,需要用电池供电。

电机12V供电,控制系统5V供电。准备用充电电池,1节一般1.2V。请问:

1)整个是不是需要10个电池串联?
2)控制板电可不可以直接从10个中间取4个,4.8V
3)需要用其他转换芯片么?

网友:
用升压DC-DC吧?

楼主:
那就是5V升到12V?只提供5V供电电池就可以?

网友:
你可以用三节锂电池,再说了你的12节的电池绝对比三节锂电池重的多,特别是镍隔的电池,一般的升压芯片不能提供太大的电流的,开关试的,纹波也是问题,效率也不是太高,我用过34063,可以提供1.5a的电流,效率他说有80

网友:
三节锂电供电
单片机用7805降压

楼主:
采用其中一节电池的电压3.6V供电不行么,控制板是3.3-5V的

网友(2014-02-18):
玩模型的都知道:用3s锂电就行了。
tb上买3节18650电芯组最省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