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P0,P2口实验,大家见过没?如何处置?

楼主(2012-12-12):
一直用STC驱动液晶,P0口一直做数据口,P2口做控制信号口(DI,RW,EN,CS1,CS2,RST),这样没有问题,而现在换了一下,想用P2口做数据口,用P0做信号控制,就不行了。。。。

网友A:
= =。。P0口驱动能力不够,  液晶内部自带上拉电阻,所以你用P0口也能驱动起来,换P0口去驱动控制线就必须加上拉电阻。

网友B:
P0口加上拉电阻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P0口加上拉电阻没有?

加过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 =。。P0口驱动能力不够,  液晶内部自带上拉电阻,所以你用P0口也能驱动起来,换P0口去驱动控制线就必须 ...

P0口加上了上拉电阻,才能做数据口啊,楼主位已给出。

网友:
的确很奇怪  你可以试试po一直输出高电平 然后用万用表测一下是不是高电平不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P0口加上了上拉电阻,才能做数据口啊,楼主位已给出。

谁说P0口一定要加上拉电阻才能当数据口?  而且你楼主位里提到自己加上拉电阻了?  我怎么没看到?   ..

你这个要不是上拉电阻的问题,就是管脚没配对的问题,自己好好检查检查吧。

网友:
怎么可能不行呢,还是多检查检查程序的问题吧。。

网友:
DIP封装下,P0和P2的管脚排布是相反的,直接用排线插的话,得反过来哈

楼主:
就是很奇特的一板子,4个口都引出针脚了,都没上拉,用P0,P2试了一下,愣是没搞出来,用别的板带P0上拉的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