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飞控板的看过来, dcdc模块会影响磁强计么?

楼主(2012-12-12):
最近在做飞控板,由于板载了xbee-pro,超声波测距等功率比较大的模块,所以线性稳压源(采用ams1117-3.3从3s电池也就是11.1v转到3.3v)会过热,于是我采用了dc-dc模块lm2575来做成一个5v电压,再由ams1117-3.3降到3.3v,现在有个疑问,就是dc-dc外周电路会用到一个330uH的电感,我害怕会因此影响到磁强计的输出,有卖屏蔽贴片功率电感的,但是能屏蔽到什么效果,我也不太清楚,大家讨论一下吧。

网友:
同。我们用的是LM2576    用的是101功率电感。。。不过好像没用地磁。照你那么说的话,电机产生的磁场更强,也没什么问题。。。不行就把地磁单独制板,加高。

或者直接别用LM系列,用多几个7805

网友:
还有供电的话,飞控其实不用自己供电。用电调供电就好。

网友A:
用屏蔽电感也是没用的,屏蔽壳只能屏蔽变化的磁场,所以屏蔽电感只对射频电路和高速信号线的SI有好处,对磁阻传感器没什么用。
处理方法是PCB布局时尽量将磁阻传感器部的原理有大电流通过的器件,不要将大电流走线接近传感器(尤其是时有时无电流通过),对于电机等恒定磁源,在远离的同时可以通过校准而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屏蔽电感也是没用的,屏蔽壳只能屏蔽变化的磁场,所以屏蔽电感只对射频电路和高速信号线的SI有好处,对磁 ...

环形电感是不是可以减少电磁干扰呢?

想用EMI最小的电感,该如何选择呢?

网友:
用带静磁屏蔽的电感就行了,如果要求较高,就看看规格书再选。